[群联] 金士顿32G,U盘故障,量产也有报错。

楼主(2019-10-10):
金士顿32G,U盘故障,量产也有报错。

可以读出来,但是一量产就报错。

网友:
双击看看报啥信息,然后可以选低格试试。

楼主:
双击后的显示

网友:
福利不  我试试能不能搞定

网友:
设置里主控型号设定了没?

网友:
家里都有一种神器,一下们就能修好,
一个木头棍儿,头上有个铁东西,轮起来 很得劲儿,
抬高点 应准 一下就能 解君愁

网友:
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