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龙头活动接头垫片的名称

楼主(2019-10-10):
家里水龙头用了好几年,活动部分的垫片老化开始漏水。

准备到某宝买一个垫片换上,换了好几个关键字都找不到一样的垫片。

所以发到论坛问问万能的坛友有没有认识的。

垫片24*5mm,中间的开孔直径一边是15mm,一边19mm,不是平垫片那种直孔的。

根据提示找到了尺寸一样材质不一样,叫“锥面垫圈”。

但是某宝找到的都是金属材质的,我需要的是橡胶材质的。

尺寸应该是与规格12的那款一样。还有大神知道怎么搜嘛?

另外也谢谢其他提供信息的坛友。

不锈钢款的结构看着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V型水封或旋转密封圈淘宝很多的速速奖励M币

应该叫球面垫

网友:
涂点液体生料带装回去,等干后再通水试

网友:
水龙头四分硅胶垫片

网友:
淘宝搜水龙头配件,硅胶垫片,O形密封圈,阀芯一定能找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B:
加垫一块橡胶片就可以防漏了

网友A:
这个叫V型水封或旋转密封圈淘宝很多的速速奖励M币

楼主:
淘宝搜到的锥面垫圈都是钢的啊

要的是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垫一块橡胶片就可以防漏了

已经老化了,加个薄薄的垫片或者液体生料带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到的锥面垫圈都是钢的啊

要的是胶的

这个确实是旋转密封圈,只不过都是定制的,别费劲了换个进口龙头起码用十年不漏

网友:
淘宝个12的厚的,自己打磨

网友:
难道换个新龙头很贵吗?

网友C:
搜关键字“四分硅胶凸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关键字“四分硅胶凸垫”

四分直径19mm,我量的是24mm,应该是6分的才对。按关键字搜出来的是软管接头常用的,而且造型都对不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