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 元作 』巅峰之作——拆改小音箱变身小音响!

楼主(2019-10-10):
『 元作 』巅峰之作——拆改小音箱变身小音响!

打赌赢了一对小音箱
不喜欢接大功放,于是构思中 。。。

拆开小音箱

喇叭 ,其实声音还可以。

插头

剪断原来的喇叭 ,接了个三星音响上的小喇叭。

铣刀开口

随便开到口
这个想掌握平直需要锻炼多次,
第一次就用她练铣刀 ,三个小板凳中最丑的一个。
但后面有方法。

500多转的速度,竟然洗的这么齐的切面

上次拆音响的USB功放 。。。
接上一个双输出的音频头 。

音箱后面引出线看看效果。

用塑料片开孔,放音频插座

没想到孔开错了,于是继续铣刀,开孔

拧上音频插座

安装在小音箱的后面 。

立起来看看,还挺不错 ,完美,巅峰之作

喇叭拧上螺丝 。

扣上面罩

看看小音响的后面,还算漂亮。

正面状态 ,

一个书架音响就这样为了声音而痴狂。
接电脑试机 ,声音挺大,音质还可以 。比九块九包邮的好的多 。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看明白了,大喇叭套小喇叭,哈哈,等牙膏

网友:
喇叭是4欧35瓦,你的功放芯片能带起来吗

网友:
下一步整功放

网友:
好丑。搞废了。小喇叭周边的空隙辣么大真的好吗?楼主的要求还真低。不过这种小音箱怎么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声音,低音太差。如果再加上喇叭周边的缝隙,直接忽略了吧。

网友:
乱弹琴字数

网友:
玩上套圈了

网友:
漏气了啊,声音应该不会很好吧

网友:
你的刀是二哈牌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太能折腾了。。。。。

网友:
不如买个蓝牙功放装上去。。

网友:
实话说,改得真丑呀

网友:
改得真丑呀

网友:
声短路,能出好声?

网友:
这样的声音估计还不如改之前,直接弄个几毛钱的PAM8403功放板钻个小孔就搞定

网友:
白搭了一对音箱。原先的喇叭应该比改造后的要好N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