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拆下电机轴上的金属齿轮

楼主(2019-10-10):
(图片)

网友:
小拉马可以拆

网友:
要电机,齿轮那里可以打磨,可以加热。如果要齿轮,那就只能用拉马了。。。

网友A:
工具不到位很难拆! 过盈配合的

用小拉马    或用 3mm钢针顶  网上有教学视频

网友B:
试试煮一锅热油,然后泡进去。这种有可能是热胀冷缩放进去。或者暴力点,直接用拉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煮一锅热油,然后泡进去。这种有可能是热胀冷缩放进去。或者暴力点,直接用拉马。 ...

需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不到位很难拆! 过盈配合的

用小拉马    或用 3mm钢针顶  网上有教学视频 ...

要电机干其他的事需要拆下齿轮

网友:
我充电钻上的齿轮就是翘下来的

网友:
要电机的话,我是用磨光机把齿轮磨掉的,到最后的时候需要小心,不要磨到电机轴

网友:
可以放在液化气灶头上局部加热,只针对齿轮部分,温度要掌握好,不能让热传递到轴上。

网友:
可以两个尖嘴钳,插入齿轮和电机缝隙,慢慢撬下来,最好再找个人拿住电机,或者找个台钳固定电机。

网友:
大锤80,小锤40:lol:

网友:
用电烙铁沾点锡,加热后,直接拔下齿轮。

网友:
找两块铁板或铁条,能卡进电机齿轮下方那里的前提下尽量厚,然后找两张小板凳或者两块木头垫起铁板,电机悬吊在中间,找根比电机轴稍小的铁钉,从齿轮中间敲下去就能把齿轮退出来了,我是这样拆这种齿轮的

网友:
楼上同意。卡在钳子里,打中轴。

网友:
加热一下拿尖嘴钳或者别的什么一翘就下来了,我拆过的,加热了很轻松

网友:
钳子夹住电机轴,用t8左右大小或者内六角批头垫着,用锤子冲

网友:
使用M8的不锈钢吊环螺母、螺栓 制一个专门拉这种齿轮的小拉马。

网友(2020-03-25):
用550电机小马拉,慢慢扭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