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自己做的SW3518三路全协议快充板

楼主(2019-10-10):
SW3518应该算是目前支持协议最全的IC了,不清楚的请自行百度。
某创5元包邮打的板,总共五张板,一张3路,我只玩了一张,谁要可以出个运费我免费送三张空板,广东8元,广东以外好像是12元吧,真心没有自己打板便宜。
板上的电感是进口拆机货,4毛钱一个,独立两组220UH,我只用了一组,浪费了一组,应该是共模电感。这电感特别好用,尺寸不大,导通电阻特别小,12V输入,5V4.5A输出只是微热。
大的陶磁电容也是用的拆机件,原本买的是22UF/50V,结果发成40UF, 电压不详,用25V电压试了几个都不漏电,板子输入是15V,应该没问题。
目前只试了华为高低压快充,完美,OPPO VOOC也完美,QC3.0就更别说了,没有PD线,试不了PD/PPS.
有坛友要的物料单

一不小心烧了一片3518,

网友A:
有零件不 有就来张我自己焊接 多少钱PM我 我支付宝给你算上运费 地址海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零件不 有就来张我自己焊接 多少钱PM我 我支付宝给你算上运费 地址海南

只有阻容和座子,3518我还差一个,mos只够2路

网友:
3518的确是目前最全的,60W,现在有100W的3518S了。还有内置MOS的3519和3519K了。

网友B:
电感太丑了,都跑到板子外面了

网友A:
给个物料单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太丑了,都跑到板子外面了

不是我画的板,将就用,原设计是环型电感,但那货发热太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焊功不错。

风枪吹的,铬铁没这水平

网友D:
为什么不上3518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上3518s

目前用不上,需要再换

网友E:
为什么有个电容是反的

网友:
谢谢分享,焊点真漂亮,机器焊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有个电容是反的

这么多人就你眼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物料单来看看呗

已更新,加了物料单

网友:
不错,上半年买了个,后来抄下来了还没打板

网友F:
我也刚刚自己做了一个,也是嘉立创打的板,5元,价格还不错,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我是12V输入,电流1.17A,输出给手机充电,输出是5.1V,电流是2.3A,这时候手摸输入端的电解电容,感觉有点热,手按在电容上一会就感觉有点微微烫手,不知道你的会不会,我输入端是100uF/35V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刚自己做了一个,也是嘉立创打的板,5元,价格还不错,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我是12V输入,电流1.17A, ...

这个布局得重新调整一下,只是连通了。功率部分走线太绕,也比较细。有些电容离芯片也要近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布局得重新调整一下,只是连通了。功率部分走线太绕,也比较细。有些电容离芯片也要近点才好。 ...

我也觉得这线布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刚自己做了一个,也是嘉立创打的板,5元,价格还不错,另外我想请问一下,我是12V输入,电流1.17A, ...

我的电容不会热,这种电路电容不能省,得高频低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