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雷蛇有线鼠标(Razer RZ01-0015)

楼主(2019-10-10):
雷蛇鼠标,拆开研究一下,做工还可以,欧姆龙微动,别的也不懂,看着还不错

网友:
红极一时的炼狱蝰蛇,标题改一下吧

网友(2020-03-03):
这鼠标下面有几个螺丝?

网友:
雷蛇 DeathAdder (炼狱蝰蛇) 3.5G版,当时雷蛇是拿它对抗罗技的MX5XX系列。这鼠标的手感其实不错,就是上市这么久了,大大小小的毛病挺多的,光我就修过3只,2只是微动的原因造成的左键黏滞(其中一只就是我的....),还有1只是滚轮的轴断了。贴吧上还看到排线断的,编码器进了污垢,自己乱跳的。呼吸灯不亮&乱闪,表面类肤涂层老化发粘,滚轮橡胶变黄脱皮......
后续的2013年4G版的要好不少,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而且性能更强。但雷蛇推出巴塞利斯蛇系列后,炼狱蝰蛇反而在炒剩饭,推出各种限定版博眼球,但鼠标还是那个鼠标就是外观不同罢了......
对了,楼主的那只标准版的地狱狂蛇,可以改七彩呼吸灯,只要换个灯珠就可以了,RGB效果特别的炫(虽然颜色不能自定义)

网友:
只有二个太攀皇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