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ER-x闪存坏块怎么办,过保不给修。。。

楼主(2019-10-10):
用了两年多的ER-x,上半年作死刷了OpenWrt,然后就发现闪存坏块,刷不回原版了,这两天日志开始记录到有坏块,频繁死机,联系淘宝商家说没得修。。。

闪存型号S34ML02G200TF100

网友:
该型号的闪存编程器一般不比路由便宜。如果备份有(原厂)编程器固件,可尝试找可代写固件的闪存卖家,让其写好后回来自己更换,或让维修电子产品的师傅代换。

网友A:
有坏块正常啊,你把坏块表清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正常啊,你把坏块表清除了吧

怎么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坏块正常啊,你把坏块表清除了吧

用啥命令,不太懂Linux嵌入式系统

楼主:
我去,昨天把这玩意翻出来,居然修好了,以前用1.1的恢复镜像没用,发现后面出的2.06固件,能够自动处理坏块了,隔了六年还能修复,简直是奇迹,论坛账号还能找回也是奇迹,哈哈哈。
Welcome to EdgeOS
ubnt@EdgeRouter-X-5-Port:~$ dmesg | grep -i nand
[    0.777559] MediaTek Nand driver init, version v2.1 Fix AHB virt2phys error
[    0.792083] # MTK NAND # : Use HW ECC
[    0.812932] [NAND]select ecc bit:12, sparesize :112 spare_per_sector=28
[    0.823558] nand: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01, Chip ID: 0xda
[    0.833610] nand: AMD/Spansion NAND 256MiB 3,3V 8-bit
[    0.841073] nand: 256 MiB, SLC, erase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
e: 64
[    1.530380] 8 fixed-partitions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MT7621-NAND
[    1.541313] Creating 8 MTD partitions on "MT7621-NAND":
[    1.622044] [mtk_nand] probe successfully!
[    1.663274] mtk_nand_load_dtb_overlay: unflattened OK
[    1.670856] mtk_nand_load_dtb_overlay: resolved OK
ubnt@EdgeRouter-X-5-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