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滨江嵌型表BM822交流档测电显示OL

楼主(2019-10-10):
请叫修表师傅这是什么问题,表淘来的。就算交流档测市电时出现这个OL。其他档位功能正常。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A:
如果直流档是正常的,检查整流二极管

网友(2020-03-02):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有一块差不多的,电池漏液损坏,现在测交流电压偏低了,直流电压的正常其它档位正常,有时测交流自动跳直流电压去了。还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流档是正常的,检查整流二极管

我一样型号的表交流电压测量偏低,直流没我有问题,其它档位没有问题,之前电池漏液引起问题,多次修复不成功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