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5v给3串18650电池充电

楼主(2019-10-10):
我想用5v升压给3串18650充电,用作12v蓝牙功放板电源。
所以,,dc转dc升压板,有哪些芯片可靠性好,不容易坏的,
还有,18650电池满电是4.2v,3串就是12.6v,我把dc升压板的输出供电调整到12.6v,电池就不会过充了吧?
用5v,是因为手机充电器太多了,不会找不到充电器,如果专门用12v的,说实话,很容易丢,充电器坏了,短时间也没有替代品。。。

真心小白,又想玩这些东西,也有看过电子基础教学视频,可是时间太长了,我想我自己需要用到的时候,来问问大佬们,虽然有点那啥,但我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而且自己看视频学,真的记不住太多。。。

如果有更好的供电解决方案,也可以说出来,先谢谢了。

网友A:
那你的5V电源功率要很大才行了,升压本来损耗也大,再加上要升那么多,3串锂电充电器也不贵的吧,或者你分开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5V电源功率要很大才行了,升压本来损耗也大,再加上要升那么多,3串锂电充电器也不贵的吧,或者你分 ...

主要就是充电器要单独的这点啊,我想更通用一点,看来不太好实现,毕竟一般都是5v2a。

网友:
串联充电其实要考虑电芯差异,不然有的过充,有的没充满。

网友:
做个切换开关,充电时三串切换成三并。这样也不用平衡充

网友(2023-10-04):
我也是做了户外电源12V。一直在找USB充12.6V的模块,求大神支招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