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纹波好大啊。这样的纹波,电流会波动吗?

楼主(2019-10-10):
输入方式:直流耦合x10

求解:“”这样的纹波,电源电流也会波动吗?对电池寿命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给电瓶充电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瓶充电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样的纹波,电流会波动吗?

网友B:
电池是个大电容,会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个大电容,会滤波

这样的纹波,电源电流也会波动吗?对电池寿命会有影响吗?

网友C:
呵呵直流耦合测纹波

网友D:
铅酸蓄电池喜欢脉动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直流耦合测纹波

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蓄电池喜欢脉动电流充电……

喔。那么锂电池呢?

网友C:
没问题没问题,挺好

网友E:
接上电瓶再测,另外脉冲充电对铅酸电池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没问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上电瓶再测,另外脉冲充电对铅酸电池有好处

接负载测的。

网友E:
接负载和接电瓶差别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负载和接电瓶差别大多了

喔。不管它了!

网友F:
纠结干嘛,能充电就行了,要求高做的充电器赶得上一个蓄电池组费用 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那么锂电池呢?

搞不好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纠结干嘛,能充电就行了,要求高做的充电器赶得上一个蓄电池组费用 没啥意义 ...

质量好的充电器有什么特征?

楼主:
怀孕的话,你可以接盘吗?

网友:
铅酸应该问题不大,锂电不清楚。锂电不是有保护板么,保护板的充电电路会不会过滤掉一部分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