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饭锅保险丝能不能这么固定

楼主(2019-10-10):
买了一个电饭锅保险丝,质量应该还不错,但是没法固定,太短了。老板给我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以前旧的保险丝剪断,留下两端导线,新保险丝两端和导线绞在一起,然后外面用热缩管固定。我比较担心,因为两端各绞了两圈,还有点晃动,时间长了会不会这个部位发热烧坏。

网友:
绞上以后,再焊锡加固下

网友A:
接头电烙铁上下锡会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电烙铁上下锡会比较保险

老板说,不行,电饭锅会烧化焊锡的地方。

网友:
温度保险一般不能焊接,焊接时的高温容易使保险失效!

网友:
用万能药芯那种铜铝焊丝
其他方法都不是很靠谱
另外热缩管不行,电锅要用腊壳管

加分吧

网友B:
热熔断器,你这个买错了,要买带线的,这个短的要用U扣压线钳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断器,你这个买错了,要买带线的,这个短的要用U扣压线钳压接

发个链接看看,我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说,不行,电饭锅会烧化焊锡的地方。

奥,又长见识了,谢谢指导哈!

网友:
找两个小的管形裸端子。一头套上一个,接好线后用钳子夹紧即可

网友:
铰接加焊锡。。能化了我吃了电饭锅!

网友:
焊锡化了得多少度套蜡管稳妥

网友:
找一个接线端子排(如下图)拆出一个接线管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
我也换过家里电饭煲的保险,说上锡的都是忽悠,我是用细铜丝把接头地方缠了,最好不好焊接,我上次买了5个保险,已经用了四个了,质量不好,所以要想好将来更换的方便。

网友:
找点薄铜片,压接,再套黄管。

网友:
我都直接焊上去的。哎 难道都错啦

网友:
温度保险裹上湿纸巾,焊接1秒内完成就不会损伤保险管

网友:
185度温度保险,超温一次性熔断,最好不要焊接
用空心铜铆钉或者压接端子都行

网友:
看一看评论,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比较适合,维修使用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