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187L 软路由 设置 手机能连接 无法上网 虚拟AP 虚拟路由

楼主(2019-10-10):
从抽屉翻出一块当年的卡皇8187,想利用起来。当软路由用在公司的电脑上,发射WIFI给手机上网。
可是遇到问题,度娘也搜了,资料也查了。就是手机能连接上,但不能上网。
下面是参数设置,请大家帮忙。

另外,一些服务也是开启了的。如下:
1、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2、Windows 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
3、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Locato

请大家看看大家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用三方客户端呀,比如水星迅捷360等等随身WiFi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方客户端呀,比如水星迅捷360等等随身WiFi的app

您的意思是,用免费的WIFI。这没必要,连自己公司的网络好。
又或者是用,第三方的模拟AP软件,我试了,也不行。应该要特定驱动的。

网友B:
我公司的网络都是内网的,公司服务器每天10点会关机,就会断网。有些公司的路由器有限制访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的网络都是内网的,公司服务器每天10点会关机,就会断网。有些公司的路由器有限制访问的 ...

我用无线路由器试过,WDS没问题的,这样连接手机也没问题。连接电脑进线的网络是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公司电脑要一些数据共享,而上级路由不好设置静态路由表,故而没用无线路由中转,而用了软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