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报废的ETC

楼主(2019-10-10):
在垃圾桶里捡了个报废的ETC,其实里面也挺简单的,就是电池搞得还挺复杂,一块锂电池,一块太阳能电池,还有一块电容。

网友:
这电池应该很耐高温啊,成天在那里晒着

网友:
不错,电池还可以用

网友:
不一定报废了,只是取掉了,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A:
这种工包电池正规渠道买很贵的,都6-70的样子

网友B:
好像有一块可充电二次电池,和另一块不可充电一次电池。顺便有一个太阳能板改小闹钟,液晶屏撕下偏振膜,自制手机偏光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一块可充电二次电池,和另一块不可充电一次电池。顺便有一个太阳能板改小闹钟,液晶屏撕下偏振膜,自 ...

一块不可冲锂电池,另一块应该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包电池正规渠道买很贵的,都6-70的样子

看我发布3元一个没有拆开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