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解494电源炸鸡后遗症

楼主(2019-10-10):
炸鸡后更换各管子复活,但是变压器啸叫,空载电压正常,带载电压掉到2v变压器啸叫声比较大

网友:
检查集成电路的左上角相关电路

网友:
检查494的8脚和11脚驱动的两个三极管

网友A:
检查一下13009管子是不是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13009管子是不是发热严重

我感觉是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B:
变压器啸叫叫正明开关频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啸叫叫正明开关频率有问题!

应该查查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滤波电容的事

怀疑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就拆下来或者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楼主:
检查出是三极管软故障

网友(2021-01-01):
引用 楼主:
检查出是三极管软故障

具体是哪个三极管有软故障?  我手头有个12V  LED电源,故障一样……

网友:
检查半桥电路原件数值是否对称

网友(2022-06-27):
引用 楼主:
检查出是三极管软故障

2只推动管只要放大倍数不一样,同样会产生高频啸叫,软击穿特别容易炸功率管!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