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重做原版系统激活后卡在开机logo界面无法进系统,bios也进不去

楼主(2019-10-10):
今天给电脑重做系统 msdn下的原版win7x64 装好后打驱动 重启都正常 最后用KMS10激活 重启 就无法进系统了 一直卡在主板logo界面 bios也进不去 主板是华硕b150m-plus 一块固态 一块机械全部拆掉 显卡也拆掉 再三排除硬件故障 开机还是卡在开机logo 因该是主板出问题了吧  淘了一块二手技嘉b150 d3h 回来把原有的硬件全部插上 所有硬件全部好的  开机点亮 之前盘里有系统 系统也进去了 好!主板换过了驱动不匹配 再重做个系统  随后打驱动 激活 重启 结果又这样了 我怀疑是激活出的问题 两次都是激活重启后这样的 没激活重启没事  这次把固态拆了留机械 开机 能自检通过 提示没系统 再插上固态还是卡 有大佬知道什么原因吗?买了m.2转usb卡 固态是好的 能读取 硬件都没坏

网友:
硬件既然排除了那就考虑软件呗,MSDN的系统没问题的话就考虑驱动,用离线版的驱动精灵装驱动试试,然后先不要激活系统,直接重启。重启之后在激活系统,如果问题依旧就可以断定是激活过程出了问题吗,换一个激活软件试试

网友A:
不会是固态盘的问题吧?

网友B:
考虑再换个系统试试呢,可以的话还是试试Win10吧,Window7也已经淘汰了

网友C:
既然是kms10激活后出的问题,怀疑对象就是他了。何必用软件激活系统,两条命令提示符就好了也不用担心激活软件代些七七八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kms10激活后出的问题,怀疑对象就是他了。何必用软件激活系统,两条命令提示符就好了也不用担心激活 ...

你的命令符方法是什么呢,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
不激活试几次重启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就是jihuo工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kms10激活后出的问题,怀疑对象就是他了。何必用软件激活系统,两条命令提示符就好了也不用担心激活 ...

就是激活的问题 买码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固态盘的问题吧?

所有硬件都好的 就是激活软件问题 以解决

网友E:
有些激活软件是不是要往Bios里面写东西?把Bios写坏了?清空,重置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命令符方法是什么呢,可以教教我吗?

slmgr -skms kms.03k.org
slmgr -ato以管理员模式运行命令提示符,输入第一条,稍后对弹出窗口点确认,再输入第二条,等候激活通知弹出。
这是微软官方对大客户系统的激活方法之一。激活时间:180天。到期自动续期如果kms服务器不挂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激活软件是不是要往Bios里面写东西?把Bios写坏了?清空,重置Bios看看… ...

不是写在bios里 gpt分区有两个小引导分区 写在那里面了 要把那两个区清除了才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再换个系统试试呢,可以的话还是试试Win10吧,Window7也已经淘汰了

我的老显卡驱动最高win7 这显卡只能打原盘驱动 特殊显卡bios 所以才装win7的

网友:
换个激活软件

网友(2020-07-07):
用小马激活工具

网友:
换成小马激活工具试试,激活时推出安全软件

网友F:
估计是激活软件用了oem模式往bios写密钥把bios写坏了吧,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楼主(2020-09-09):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激活软件用了oem模式往bios写密钥把bios写坏了吧,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就是kms10把bios写坏了 买了块技嘉的板子又装了一遍 重启故障依旧 还好技嘉双bios 把外接全拆掉 就cpu 内存 裸板启动 他自己把bios恢复了 知道什么原因后买了个bios编程器 把华硕的bios刷了一下 装机 故障解决 kms10慎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kms10把bios写坏了 买了块技嘉的板子又装了一遍 重启故障依旧 还好技嘉双bios 把外接全拆掉 就cpu 内 ...

kms10会写东西进nvram里面的,bios太小或设计不好的会导致nvram溢出整台电脑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