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组装了一组电动车锂电池

楼主(2019-10-10):
先后用过四组锂电池了,最开始是单片3AH左右的聚合物,7片并联,组成21AH的。估计是没经过分容,总是坏,拆换好几次,后来只能减少并联数来解决。再后来用过磷酸铁锂A123 那种20AH的大单体电池,后来还有坏过两次,有单片损坏。
也用过聚合物的那种大单体20AH的,目前也有一片容量比别的小了,转把拧狠了会保护
就差没用过18650了,所以这次买个18650的试试

买这个电池时,自己还没做点焊机,所以让商家帮点的,回来测了一下电压,有两组稍微低点,有点担心后期又会出问题。所以才买了上次发帖的好多sony电源准备做平衡充的

卖家说是2750mAH的比克电池,说是能5C放电,我是不会看

没给我用电池架,有点担心哦

准备装保护板

用网红胶带

黏上去很牢

开始接线

接上保护板试试正常

用广告板做个保护壳

引出线的地方加强绝缘,防止boom

用胶带包裹一遍

不知道这个保护板耐用不,一体的

套热缩套

堵头不会处理,有点难看

电动车是巧格款的,电池只能放在座位下面的洞洞里,这里很宽敞,那个黑色的是以前的电池

组装好后电压显示50.6V

开始充电,充电器还是以前的5A的。充电功率300W
电池现在在使用中,没发现啥不适。等平衡充做好了,隔三差五给它补补血。

楼主:
这是以前的电池组,有一次突然断电保护了,均衡了好几天,后来放在另一辆“买菜”车上了

网友:
十并十四串够狠,组装电池推荐买一个YR1030内阻测试仪,然后再买一个EBDM05就可以了,按照容量、内阻、电压分比较好一点。

网友:
没装过这么大的电池组,电芯挑选得有充足资源
等牙膏ing

网友A:
和铅酸比哪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铅酸比哪个贵?

锂电池的贵,在淘宝上定做一组48V的锂电池组的价格等于 2 -3组铅酸的 我这里指的是定做大容量那种的

网友:
电芯之间要搞绝缘纸隔离或者上电池架啊,震动把塑料包皮磨破了会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铅酸比哪个贵?

没玩过锂电池? 楼主这套电池组,按8元一节算的话,140X8=1200元,保护板按80算吧,不知道楼主做什么壳子,不锈钢的按100,加各种材料算便宜点,50元,这就快1500了。
好啦,你自己比较铅酸价格去吧

网友C:
居然用口碑最差的防水保护板和比克漏液王,枉费了这技术~~

网友:
漏液王不是福斯特?

网友:
好多电池啊!口水ing。。。

网友:
不加支架也不用青稞纸做隔离,再加10并,三元锂电池,泡沫板做保护壳,你这是在做定时炸药包啊,危险系数太大,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D:
18650居然不做绝缘也敢上车?还用保温性能极好的泡沫板做外壳,你这是玩火啊。

网友:
14串的电池组不能用13串的充电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口碑最差的防水保护板和比克漏液王,枉费了这技术~~

比克也是漏液王。。。。。。。

网友:
好大的炸药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锂电池? 楼主这套电池组,按8元一节算的话,140X8=1200元,保护板按80算吧,不知道楼主做什么壳子 ...

一套可以用5年吗?不然48V每年以旧换新一套1500至少也可以换4-5年了,不太合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套可以用5年吗?不然48V每年以旧换新一套1500至少也可以换4-5年了,不太合算吧。 ...

不太清楚啊,我组装了一套,合着成本3000元,才用了2年,目前没衰减。
锂电池的优势就是轻,还有拆卸方便,如果电池没有固定死,卸回家充电就行了,当然现在不提倡在家充。
再一个特点就是动力强,可能国标48V电动车体验不出来,72V以上的车子这速度明显不一样了。还有就是可以快充,大电流充电在急用的时候很管用。一小时甚至半小时电量可充到80%以上,平时标准电流充就行,铅酸可就办不到了。
你说的不划算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说的,但是这玩意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从经济上可能不划算,但在使用场合上可能铅酸没有优势。
还有,我老婆过去骑的电动车锂电池真骑了5年,我换了5次电瓶。她可能骑的仔细,路程近;我骑的比较暴力,路程也是她的几倍,也有这个原因。
追求速度还是锂电池,普通家用注重电池安全的铅酸就行,还是看使用条件和经济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用口碑最差的防水保护板和比克漏液王,枉费了这技术~~

比克不行吗?我还买了几节做电动工具电池,感觉还可以啊?有什么好国产牌子动力电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居然不做绝缘也敢上车?还用保温性能极好的泡沫板做外壳,你这是玩火啊。 ...

18650有的靠镍片定位拉开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