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sony sw10收音机加装一小时延时关机功能

楼主(2019-10-10):
sony sw10收音机效果是真的好啊,打算长期听,虽然省电,但是没有定时关机还是有所不便,所以决定加上定时关机功能。
下面直接上图了,模块淘来的,就一家卖哈,功能很合适,后面附上参数啥的。
改进后的电路

楼主:
实际定时误差比较大,我是调的7秒,然后512倍,最后实际的到的延时是71分钟,能够接受,就不再折腾那十分钟了。
后面经过了改进,TG和GND触发接了一个47K电阻,这样模块待机电流由1微安上升到了60微安,但是省了激活按键,比商家推荐的0.1微法电容要好(这个方法电容没有放电途径,关机了就不能开机了,需要触发开关),sw11工作电流是18-50毫安左右,0.06的待机可以忽略,毕竟几小时后还是会关闭开关的对吧,也测试过更大的电阻470k可惜不能触发。

其实最好的还是加上触发开关,不过实在不想破坏外观,也许100K电阻或者220k电阻也是可行的,因为没有就没有做更多测试了。

后来还是把定时时间调成40分钟了。

楼主:
改进了一下,将电容触发改为了47K电阻触发,就是TG和GND中间接47k电阻,电容触发会因为电容放电时间长导致关机后不能立即开机,要等电容放电完,电阻触发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待机电流由1微安增加到了60微安了,还是可以接受范围吧。毕竟大多时候是电源断开状态的。

网友A:
这货的背面是个什么玩意呢,牛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的背面是个什么玩意呢,牛屎吗

有个芯片,但是型号打磨了,另一个型号就是电压高一点的那个就是个牛屎哈,所以怕有干扰,缠了一圈铜皮屏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芯片,但是型号打磨了,另一个型号就是电压高一点的那个就是个牛屎哈,所以怕有干扰,缠了一圈铜皮屏 ...

哈哈。多谢,可惜M没了

网友B:
能不能用在一般热风枪上做风扇延时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在一般热风枪上做风扇延时关

应该也是可行的,驱动电流有1.5A呢,实在不行还可以外加mos管扩流的呀,不过这个工作电压是2-5.5V哦,有3V-20V以上的可以考虑做这个用途。

楼主:
经过验证,该延时模块里面是单片机,有时钟,对中短波有干扰,经过铜皮覆盖包裹并接电源附件后,基本感受不到干扰。使用这个方案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加上铜皮覆盖屏蔽,没有铜皮的锡箔纸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有别的方案,就是要自己制作,使用mos管,然后栅极用电容控制,时间不好把控,但是没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验证,该延时模块里面是单片机,有时钟,对中短波有干扰,经过铜皮覆盖包裹并接电源附件后,基本感受不 ...

怎么看着像是某些看门狗芯片?

网友(2022-08-01):
这个芯片时间倍率好像不能做到8倍和6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