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32年前的卡西欧电子表拆解,看能复活否(CASIO W-14)

楼主(2019-10-10):
约1986年的。用了3年,记得是没电了吃灰。翻到拆看。碰掉一电容,电极脱一半,翻过来焊上。折腾失败,无显示,忘了换晶振试试。已入柜。

网友:
原来87年就有这样的高科技了,真的不简单啊

网友:
工艺还是那么先进

网友:
这么多年了,不知道改进了哪些了

网友:
会不会电池漏油把电路板损坏了?

网友:
好像自行车大国刚起来的时候,贴片元器件当初很贵,只有楼主的电子表等才会用,收音机磁带机等电子产品,一般用引脚元器件手工焊接等。

网友:
80年代就帖片, 的确很先进

不过,广州火车站出门右拐, 钟表城, 应该能找到同款。。。

网友:
我还有二个8几年的电池

网友:
这个电路很特别,裸露出来也很好看。

网友:
86年,这边还在赶牛养猪喂鸡

网友A:
屏幕偏振膜是不是老化失效了?

网友:
类似的表 现在还有卖的,比如F-84W之类的。几十块钱,电池的寿命却和那些中高端的一样,长达10年。
现在这种表已经是软封+PCB板的那种了,硬封+棚搭的只有初版的才有,
楼主搪锡的地方,原来是有很小的金属丝的,作用跟万用表里的康铜丝差不多,靠它去微调精度。而且这三个地方,不是全部都得连上。

网友:
八几年在内陆省份(湖南),这种电子表是街上倒爷用木头做个展示架兼收纳箱在路边卖,可能是深圳那边的仿品,现在路边卖墨镜的偶尔还能见到这样卖的。这个正品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这个表的生产工艺不简单,86年啊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A:
屏幕偏振膜是不是老化失效了?

偏振膜怕。酒精吗 我搽过以后 字淡了

网友:
镂空线路,板材都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