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球机10针插头定义?

楼主(2019-10-10):
弄来一无壳球机,想利用利用,却苦无资料,请问有见识过这种球机的大侠吗,指点一下10针插头信号定义,谢谢!

网友A:
拆开看电路板背面,如果没有标识就只能跑一下线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电路板背面,如果没有标识就只能跑一下线路了。

背面也没标识,板上有HJ-G-MlDDLE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