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使用两年净水器RO膜

楼主(2019-10-10):
2017年8月自己组装了一套ro反渗透净水器,其余的滤芯如期更换只有汇通75G ro膜用了两年,置水速度明显慢了不少。
本次更换的是世韩50g膜,制水速度咱不追求反正有压力桶(第二次污染问题每个任看法不同就不讨论了。至于长期喝纯水没有吸收到水中微量矿物质之类的借用坛友一路靠喝水补充矿物质能把你喝死这句话足够了)
旧的汇通膜两端黏糊糊的,像是积累很久的油烟油。

最后一张图是滤芯内层,白得和新的一样。

拆开膜外层都是黄色污垢(手机拍照偏白)
内层到是很干净。

先把老站净水器的图片搬过来用

网友A:
喝纯水没营养这些都是销售为了卖低价超滤膜净水器所说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平常吃的东西都含矿物质,至于人体需要的什么矿物质只有水上有,而水含量多小,这个是伪命题,反正我家20年前就喝桶装蒸漏水了,10年前就开始装ro净水器,全家人身体健康。

而几个亲戚包括街坊朋友平常专门上山去装山泉水泡茶喝(以前都流行转么开车上山装山泉水泡茶显得讲究。。。。。。)、直接用自来水的,就试过肾结石还人数不小到现在还有不小,而我那个亲戚我后来说水的问题后装了ro净水器,煮饭煲汤泡茶都是用纯净水后就再没有肾结石,而另一个亲戚一意孤行不听劝告,2口子平均3-4年就要去打肾结石,何苦呢(这样的朋友还有好几个小朋友6岁就肾结石,2口子就没问题因为2口子每天喝水最多的时间在公司,公司都是桶装水。反而小朋友每天也是喝家里的水为主力,更搞笑的是这2口子女的说装男的说没必要浪费钱才28左右的小夫妻。。。)。徐然这个不算是基准但这个案列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净水器要装就装RO,不差那点水钱也不差那点耗材钱,说白了花钱买健康。

我们广州有一句老话,平常日省夜省,省了不够送去药材铺,还真的有点道理的徐然只是玩笑话。
我用陶氏比较多用50g的,这东西需要定期换,相对效率会好点,一般都是5层过滤,我自组的是用7层,RO出来后进压力桶,压力桶出来后过2层矿物质滤芯,给纯净水增加有益的矿物质,做了双出水口,一个是5层过滤压力桶出水另一个是7层加上矿物质的出水口。最后那2层矿物质滤芯价格跟汇通50G的RO膜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B:
CSM的膜贵很多没舍得用过。。。
低流量的倒可以买 LG水处理的。。。有80G膜。。也只要两位数的价。。零售包装。。
不过出水TDS没法压很低。。只能在7-9左右。。压不到3-5

网友C:
楼主的其他滤芯使用多久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喝纯水没营养这些都是销售为了卖低价超滤膜净水器所说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平常吃的东西都含矿物质,至于 ...

6层过滤
原水~棉~竹炭~烧结碳~棉~ro~活性炭~楼上楼下饮用水
在第二层出水接管到蓄水桶平日做饭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喝纯水没营养这些都是销售为了卖低价超滤膜净水器所说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平常吃的东西都含矿物质,至于 ...

得结石这个只是个例,如果比较就要得找到体质相同的几个样本才有科学意义。

不过用净水机喝水口感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M的膜贵很多没舍得用过。。。
低流量的倒可以买 LG水处理的。。。有80G膜。。也只要两位数的价。。零售包 ...

50的世韩不算贵65左右
大流量太贵了,加上停电或者停水就尴尬了所以还是压力桶比较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其他滤芯使用多久更换?

第一级棉1~2个月更换(看污染程度)
23级半年到一年
ro膜一年半,最多两年更换(看出水速度和数值)

网友E:
不会玩,只有买了小米的成品滤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玩,只有买了小米的成品滤水器

品牌机更换滤芯维修最坑,价格都翻好几倍。

网友:
感觉楼主的前置安装有问题。我的最长的用三年换下来也很干净。还有可能冲洗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级棉1~2个月更换(看污染程度)
23级半年到一年
ro膜一年半,最多两年更换(看出水速度和数值)

你们那的水这么脏?我刚开始也是换的勤,后来发现一级半年都不太脏,膜三年都没大问题,加上现在膜便宜,反冲洗我都给去掉了。出水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那的水这么脏?我刚开始也是换的勤,后来发现一级半年都不太脏,膜三年都没大问题,加上现在膜便宜, ...

坐标广州白云区,旧管道污染了所以很脏,今年才切入花都区的水,水费翻倍~~!
有时候自来水是黄的,每次制水都有自动清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得结石这个只是个例,如果比较就要得找到体质相同的几个样本才有科学意义。

当然体质也是问题,但是挺多人结石结石的家里也没装净水器也没买桶装水的真的很多,所以我说也是能参考一下,大笨象不怕死的心态就什么都不怕了,
其实谁重自来水厂出来标准也就测几样东西,大部分东西根本没测,传输管路时间长短都会起锈因为主要是铁的,别说什么就铁含量也是绝对超标的,第二个自来水厂处理好的水沉积物也是很严重的,在传输管路上只要一停水或者水压波动大有空气就有一大波泥沙沉积物冲出来,体质差的肯定容易结石,问题只是能喝,不会死,也不会一时半刻出问题,就看自己心态了。

也没相应的统计甚至统计发病率区域也不会公布,因为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用量大取水远无非那几个地方,源头就那样怎么解决?公布只能造成恐慌,所以我们只能重自己做起,处理好自己的大部分水。

说句很实在的话,就是自己村里同几条街的,村里的新闻中心(那些三姑六婆天天讲村里人是非的也不是那个有病就知道的。)所以这个东西还得靠自己的,不能麻木信数据,数据作假太容易的,什么时候回说过水不及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层过滤
原水~棉~竹炭~烧结碳~棉~ro~活性炭~楼上楼下饮用水
在第二层出水接管到蓄水桶平日做饭用

我是那个叫什么苹果6代还是5代的通用机组装的,质量很不错,主要灵活性高,效果也是很好,其实技术含量不高,主要就是耗材,壳体的磨具问题,我个人不太建议在第二层接出来那只能过滤肉眼能看见的杂志,这样的水煲汤煮饭还是含大量微物质,我还是建议重RO出来后接出来。起码一个几率也就是汤和饭里面的水含量有70%是纯净水,30是洗菜之类带进去的普通水,这样也能降低大部分微物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喝纯水没营养这些都是销售为了卖低价超滤膜净水器所说的,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平常吃的东西都含矿物质,至于 ...

喝纯净水不得结石,怎么可能。沁园净水器写过文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喝纯净水不得结石,怎么可能。沁园净水器写过文章的

那肯定不是100% ,还得看自己身体状况但水水含矿物质高得结石的几率肯定增加,所谓信者得救,大笨象不怕死的心态那就没什么好说了,现在这个社会有钱都病不起,更何况你现在吃的东西安全了吗?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范围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至于你买什么牌子的买不买是自己的问题,这个很简单。

作为坛友探讨下大家注意下这些他还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标广州白云区,旧管道污染了所以很脏,今年才切入花都区的水,水费翻倍~~!
有时候自来水是黄的,每 ...

番禺区,海珠区一样的脏的很,我老家番禺,搬去海珠很多年了,当时买的某个本区明星小区最大的特点就是绿化与直饮水进户,太方便了,RO净水机都不用装了,但是老妈老爸还在番禺住我10年前就给他们装好ro,身体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体质也是问题,但是挺多人结石结石的家里也没装净水器也没买桶装水的真的很多,所以我说也是能参考一 ...

所以可以发现,统计的大数据说自来水合格率百分之九十几,但你就没看到哪家自来水的数据是不合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标广州白云区,旧管道污染了所以很脏,今年才切入花都区的水,水费翻倍~~!
有时候自来水是黄的,每 ...

这方面感觉咱成都还是不错的,这边买了房子六年,还没遇到过一次自来水放出来异常水的。不过,还是弄了净水器,对那帮龟孙子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