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刚买的匠创无线插座CT-Z905

楼主(2019-10-10):
没有带wifi哦,是没有线的插座,一体铜,做工看起来马马虎虎,不大懂

网友A:
目测厚度还可以,焊点也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插久了会不会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厚度还可以,焊点也不错。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插久了会不会松

什么东西插久了都会松,还会变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插久了都会松,还会变黑

一般用个3~4年就换个,我一般买不带线的来自己接

网友:
好个无线插座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插久了都会松,还会变黑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插久了都会松,还会变黑

这个…………

网友C:
至少不会遇到工字和凸十字等奇怪螺丝,磁铁不吸的话应该是一体铜条。

网友:
看着还行吧,感觉不比慈慈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不会遇到工字和凸十字等奇怪螺丝,磁铁不吸的话应该是一体铜条。

Y字螺丝,我是用一字开的

网友D:
“无线”。
这个词看来即将被玩坏。

网友E:
标题党,“无线”二字应该加上引号

网友F:
感觉很不错,公牛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题党,“无线”二字应该加上引号

外包装明明写无线,无线就是没有线的意思,我觉得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
这个词看来即将被玩坏。

无线是外包装写的,没有线的意思,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很不错,公牛的太贵了

13.88拼朵朵是面买的

网友G:
地线串联零火,安全性全部依靠塑料,对使用环境有一定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线串联零火,安全性全部依靠塑料,对使用环境有一定要求

怎么串联,我不大懂

网友:
看着还可以,一体铜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