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小老虎台灯

楼主(2019-10-10):
大姐家给的,虽然用处不大,可是看着挺可爱,没舍得扔,那就修好它吧。
先看看可爱的外形,有点傻乎乎的。

背面
灯珠不多,估计不会太亮,优点就是省电。8外接220V电源接口,老录音机经常用这种插头。

把脖子拉长是这样的,

拆开肚子,一块铅蓄电池,阻容充电,

电路板元件一面,开关挺特别,没想到这样的开关还是三档的。

电路板另一面,电路简单

头上的几个LED,灯少,都是并联的,估计是充电的时候开灯了,有一大半的灯珠都不亮了。

别一面

高度可调节的脖子,从颜色上可以看出出厂的时间了,高度定位不好了,总往下滑。

拆开,发现那个定位的凸起有些向内变形了,由于拍摄角度,看不太清。

还有这个头部,颈椎定位不好了,总是耷拉头,

先修颈椎吧,螺丝上到底,夹不紧了,把螺丝定位柱切去一层,这样夹紧力就大了。效果不错。

再修脖子高度定位,用火机烤一下,向外一顶就出来了,定位很好了。

原样装回,各方面手感不错,各部位定位良好。等着买些LED灯珠换上,再换个旧手机电池和充电小板就可以用了。

网友A:
下一步就是换锂电了,换好又吃灰,是不是?
等牙膏ing

网友B:
汤姆猫,一个宠物类app的主人公

楼主:
侧边有电源接口,装好插电试的时候又发现,按钮开关有些接触不良,灯会闪,又拆开,焊下按钮开关。

侧面

背面

另一侧面

上下两部分是四角有四个柱子和孔紧配合连接,慢慢撬开。放大加亮,氧化挺严重,受过潮工进过水的样子,

处理完上凡士林安装,因为拆开时直接一堆散件,所以装的时候只有摸索着装,图上的那个动触点装反了,应该在另外三个静触点上方,与平常的按钮开关相反。第四个触点通过弹簧与动触点连接,
其工作原理是:按下和放松按钮时动触点都会转动,这样就循环接通中间触点与任意两个对角的触点(不太明白的可以看下圆珠笔,原理一样),同时在在按下按钮时关闭,按钮弹起时接通。
就这样动触点的径向运动和轴向运动组成的打开和关闭,就构成了三档位开关。

最后再发一个拍坏了照片,按钮重影了,高档相机的二次曝光不就是这样吗?

(End)
谢谢观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就是换锂电了,换好又吃灰,是不是?
等牙膏ing

呵呵,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汤姆猫,一个宠物类app的主人公

不是猫和老鼠里的吧,?那个汤姆我知道,这个没见过,呵呵,

网友:
会说话的汤姆猫,当初刚有安卓手机时,就有这个APP,很好玩。也是一只很有名的猫,网上也有视频。

网友C:
用二极管做压降分两档,改锂电就好,撸点5000k灯珠看着舒服点。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内部空间允许,改锂电池供电会好一些。

网友:
这玩意叫。。。会说话的汤姆猫

网友:
谢谢分享。。。。想不到吃人的老虎也这么萌。。。。。

网友:
内部做工没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猫和老鼠里的吧,?那个汤姆我知道,这个没见过,呵呵,

去手机和iPad的app里面去找,大名鼎鼎的“会说话的汤姆猫”,小孩子都喜欢。

网友:
这是汤姆猫的外形哦

网友:
顺便把每颗草帽灯珠,都飞线换成几毛钱一颗的1瓦仿流明,光效可以提升不少。充电部分改4056,再改成锂电池加保护板,

网友:
修好然后放一边了……

网友:
这种开关确实不经用

网友:
这东西搞维修,为了拍照片还算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管做压降分两档,改锂电就好,撸点5000k灯珠看着舒服点。

是这样的,买东西的那家店里没找到5000K的,好像一般都是6500到7000的。反正又不是太亮,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