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哪位师傅这么有耐心,把一个辣鸡电源修了这么多次!

楼主(2019-10-10):
捡了一个60V的电动车充电器,打开一看,里面被修了好多地方啊!印刷电路板上面的保险丝烧了以后换了一个。风扇也换过,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插头也换过。壳子用木头和502粘过。R9电阻也被剪掉了,不知道修哪里的时候剪的。

网友:
大婶级别的编修。。。。。。

网友:
搞不好出厂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楼主是个讲究人,怕脏手还戴了个手套。

网友:
问衡水哥  就他有这能力和功夫

网友:
东西坏了都是自己修,现在不修了是因为真不值的修了,用料太差了。新点又便宜了

网友:
可能是车主自己动手修的,用到现在车坏了或者被领袖借去了

网友:
怀旧,可以这样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