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一个超声波测距,不用单片机

楼主(2019-10-11):
超声波测距模块,估计大家都见过,用这个做的简单测距电路,一般都是用单片机的,这个我也试验过,比较简单

把它和上个帖子里的4位计数器结合起来,做个测距电路,
估计大家谁也猜不到吧,所以上个帖子里打赌输了的两个坛友赶快缴10M吧

用这个微动触发超声波模块,让它发出超声波,然后它会发出一个与
测得距离成比例的高电平时间
公式似乎是 S=340*t/2,S是测距,t是模块发出高电平的时间长度,340是声波在空气里传播速度

把这个高电平来控制开关计数器的闸门,适当安排计时器的计数频率
就可以得到被测距离了,这里计数频率应该是170Khz左右,因为1米长度的距离
模块返回的高电平时间大致是5.88ms,乘以170khz,就是9996的计数,也就是
相当于999.6mm,基本是1米

开始没找到尺子,用一张A4纸代替,A4纸长边30cm,短边21cm,大致吧
这个模块有点低头,这个会影响测距精度

30cm,前面放一个反射物体

按下按钮,测得数据29.1mm

再按一次,57.6mm,没办法,按按钮也会改变电路板的位置,所以不是很精确

窄边,误差较大

2次

2个30cm,哈哈,这个模块起码可以测2m左右的

2次

极短距离

这个重复性倒是不错

终于找到尺子了,这样还是科学些,10cm

15cm

30cm

测试时适当把探头抬高些,会精确一点
20cm

10cm

5cm

这货据说最小测距是3cm左右,
2cm时误差就较大了,这是必然的,万用表档位的高低端也是误差加大,一样的道理

这是45cm

2次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电路较简陋,安装更是随意,所以精度嘛,就是大致吧
要是真的想精确,还是激光测距仪吧,这个只是为了验证设想!

网友A:
你这个探头就是单片机,已处理好了,脉冲间隔就是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探头就是单片机,已处理好了,脉冲间隔就是距离

没错,它里面是有个单片机

网友B:
2次测试的结果是叠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次测试的结果是叠加的吗?

是的,计两次数嘛

网友C:
赶紧申请专利,用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申请专利,用处很大。

哈哈,给你,你去申请吧,

网友:
想不到人奸挺会折腾的

网友:
不用MCU可以用FPGA,反正都需要一定的数字逻辑电路。简单的数字逻辑用基本数字逻辑集成电路即可,各种基本的逻辑门,计数器,运算器,选通器,比较器,触发器就可以做出来。先列出真值表,求出逻辑表达式,然后化简,用逻辑门拼凑即可。
其实我觉得还有模拟的做法,这不是距离跟脉冲长度有关吗,你可以用运放搞个线性积分器,然后搞个采样保持电路驱动指针表头就可以了。时序时钟用NE555发生,触发模块测距动作,和模拟电路的复位操作。

网友:
不拆兄真能倒腾   技术厉害

曾经想搭个小车  烂尾了
当时简单试用了下模块  确实蛮好玩

这些要等春节长假再翻出来玩了

看很多小车都只用了1个测距模块    路障稍微设置复杂一点估计就乱撞了
真担心有没有对得起“智能”称号

一直想找个好的样本模仿一下 有知道的请给提个醒

网友:
提示信息关闭

网友D:
我有十多只这东西,难道也是做测距仪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十多只这东西,难道也是做测距仪的命?

数量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温总

网友E:
这个小模块我也有啊,哈哈哈,折腾得不错,申精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小模块我也有啊,哈哈哈,折腾得不错,申精呐

哈哈,这也能申精?骚版那么好骗吗

网友:
你想做什么,做试验?下面呢?

网友F:
都说了是用来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了是用来吃的!!

你还敢来,交出10M:titter:,不然你就给我把它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