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光猫呀GM220-S 的设置

楼主(2019-10-11):
昨天新安装的免费的移动宽带,高手请教个问题,我现在能把里面的wifi关掉了,但用百度上查到的超级账户和密码也能进入,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请指点一下。

这是普通用户界面,显然只在这拨号的,我想改为在路由器拨号
超级账户和密码进入的界面,在“宽带设置”里面  “模式”改为“桥模式”,“桥模式”里有两种选择,见图,现在关键是点右下角的“创建”再返回来还是没变,现在路由器是DHCP接法,相当于二级路由。

网友A:
已建立的连接在“连接名称”下拉列表里!!!

首先你要做的不是修改,
而是先将原来的所有页面挨个截图,
保留关键信息!!!

要路由拨号,
光猫上的拨号连接就只能删掉(如果能禁用的话不删也成),
新建的桥接改好VLAN_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建立的连接在“连接名称”下拉列表里!!!

首先你要做的不是修改,

能具体点吗?

楼主:
安装人员起先打电话说现在全是在光猫里拨号,是智能网关,区里,市里答复不能改,但10086说能。来我家做了如下操作就行了,最后说了一句我这是第一次知道还能这么改,请教高手“DHCP使能”前面的√需要去掉吗?或有其它改动?

网友:
非常棒  这边学习了 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人员起先打电话说现在全是在光猫里拨号,是智能网关,区里,市里答复不能改,但10086说能。来我家做了 ...

你要是关了dhcp,
就得手动配置ip地址啥的了,
没那个需求还是不要自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关了dhcp,
就得手动配置ip地址啥的了,
没那个需求还是不要自找麻烦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为啥我的没有桥类型这栏?

网友:
端口绑定要选上,至少我的移动光猫,改桥接,要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没有桥类型这栏?

我的与你一样。

网友C(2020-03-03):
GM220-S的超级账户和密码,我按网上搜出来的都登录不了啊,你用的账户和密码是多少

网友:
GM220-S进不了光猫的设置,192.168.1.1进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4-30):
光猫这东西,设置成桥接最好

意思是让光猫只做光电转换器用,          拨号交给电脑或无线路由器,WIFI另外用一个路由器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C:
GM220-S的超级账户和密码,我按网上搜出来的都登录不了啊,你用的账户和密码是多少 ...

我也是,你解决了吗,我是重庆这边的

网友:
路由器设置如何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GM220-S的超级账户和密码,我按网上搜出来的都登录不了啊,你用的账户和密码是多少 ...

CMCCAdmin
aDm8H%MdA

网友:
这个账号密码不能用呀

网友(2021-02-09):
我也是用移动,我的光猫663也给我设成桥接模式,软路由拔号

网友:
不同地区,超密会不同

网友:
移动光猫改桥接请参考这编文章https://www.jianshu.com/p/e6bb26b9e8c9?utm_campaign=malesk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