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8年前做的步进电机驱动实验板,通电还能转哩!

楼主(2019-10-11):
前几天找散热器翻出来的,看板面和单片机,18年就这样一晃而过!

这个步进电机驱动板当年应该是凑起来实验用的

电机,型号MP35EA
减速步进电机,现在用在空调扫风上多

6线的,四相(4绕组)

板子是设计做其他用的,所以大部分件都没装

2001年设计的了

单片机也是2001年的,当年还叫飞利浦

MCS-51系统最常用的12M晶振

拖洗把的2003,7路集成OC驱动器

单片机电源用的ST的78L05

毕竟当年可供选择的国产芯片不多

俩微动,一个负责顺时针转、一个负责逆时针
点按点动,长按一直转

板子出线端

板子背面
当年还没用贴片工艺

步进电机插头

实验板用的普通2.54插头,切掉部分塑料

完美配合

18年了,通电试试看

点动正常

一直转也没问题

来个动图演示
(实际转动是平滑流畅的,动图流畅的话文件尺寸就太大了)

驱动是用四相四拍还是8拍,记不到了,程序也不知道在哪里
电子玩意不用的话寿命还是挺长的,前提当然是保存环境良好

网友A:
18年前楼主还是一个M币的穷光蛋,现在成了论坛首富了,上哪说理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年前楼主还是一个M币的穷光蛋,现在成了论坛首富了,上哪说理去啊 ...

看了一下 惊呆了。新版不继承就论坛M币 这么快就这么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 惊呆了。新版不继承就论坛M币 这么快就这么多了啊。

当然继承了

网友:
我记得当初说是不继承啊 可能m币少就没详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年前楼主还是一个M币的穷光蛋,现在成了论坛首富了,上哪说理去啊 ...

攒M币倒是没用18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攒M币倒是没用18年

什么时候能再来一次土改啊,好怀念啊

网友C:
严重羡慕楼主的M币

网友:
楼主再上个原理图就完美了,让我等小白学习下。

网友:
干燥保存得就久,28年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这些个芯片确实好多见不着了,哈哈,等牙膏

网友:
这个用来做电动窗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年前楼主还是一个M币的穷光蛋,现在成了论坛首富了,上哪说理去啊 ...

楼主应该是二年搞了44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 惊呆了。新版不继承就论坛M币 这么快就这么多了啊。

必须继承呀,不然还怎么玩!

网友:
好像也可以接迪卡侬和硕而博,自发电手电里的无刷发电机,然后手摇的地方也会转动。

网友:
18年可了不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能再来一次土改啊,好怀念啊

等老毛站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久都能转!做个啥好呢

网友:
时间过的真快。是不是又跟儿子显摆了,“想当初老子像你这么大就做这个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羡慕楼主的M币

多发帖,发好帖,万元户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