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这种灯可以更换灯泡吗?

楼主(2019-10-11):
求助这种灯可以更换灯泡吗?
淘宝上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
卧槽!!!
这电源。。。

要不要这样啊

网友:
灯盘驱动拆了丢了,还用这个底盘

买灯盘和驱动吧,都是强磁引上去,安装方便

网友:
某宝24W,18W,12W,6W等等,大概9元以下(含驱动)灯芯,换上即可

网友:
买个成品灯板吧

网友:
知道的都不折腾着换,还是换成品的圆形灯板和驱动吧。
这个驱动的话,好的灯珠也得瞎了……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一块尺寸合适带磁铁和电源的led灯板换上就可以了,因为五金店可以商量好尺寸不合适就拿回更换。

网友:
全部拆掉,,,随便找个灯板就能换上去用了,so   easy:titter:
比如这种 灯板 都可以的

网友:
我一般买4元一下的12w的,5元一下24w的,已经屯了好多货了走一淘,还有几毛返利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最牛的灯,没有之一

网友A:
竟然是阻容驱动的LED,而且还是草帽灯珠,优惠购看看,撸一套灯板和驱动换上就是了,随便撸个12W以上的绝对比它亮多了

楼主:
小白忙了半天,还没搞定,最新进展是灯的输入电压是12V,还是交流的。
注:这个灯是整体淋浴房中的,220V的电经过淋浴房已变为12V。

网友:
别想了,修来也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忙了半天,还没搞定,最新进展是灯的输入电压是12V,还是交流的。
注:这个灯是整体淋浴房中的,220V的 ...

居然还有12V的交流电,看来大家都搞错了……
有两个办法,
1、保留原来的二极管整流桥(坏了就替换原件),买一个12V的吸顶灯板(看灯珠是3串或者4串的就行,并联数影响不大,只是4串或者并联多了,亮度可能偏低)接上去;
2、买一个成品灯板和驱动,将驱动接交流电放在淋浴房的外部,延长驱动到灯板间的引线将灯板接到现在的位置。
灯板的安装就无所谓了,有些有磁吸的,实在不行用热熔胶粘上去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阻容驱动的LED,而且还是草帽灯珠,优惠购看看,撸一套灯板和驱动换上就是了,随便撸个12W以上的绝对 ...

好像根本没降压,就是草帽灯+电阻一直串串串串串串这样承受400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根本没降压,就是草帽灯+电阻一直串串串串串串这样承受400V电压

淘宝上一两元一米的220V软灯条,也是不降压,就一个整流桥,后边串长串的60-120个灯珠,加电阻限流的,有些最便宜的灯泡也这样,似乎现在有些荧光剂延迟很长,关灯灯珠的亮度不是立刻就黑,延迟半秒以上,才没了光,这样可能就感觉不到频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一两元一米的220V软灯条,也是不降压,就一个整流桥,后边串长串的60-120个灯珠,加电阻限流的,有 ...

一些COB也是这种,欧司朗之类的有在生产,直接接220V 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