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wifi万能钥匙连接我的路由器?

楼主(2019-10-11):
wifi万能钥匙是分享密码类型的。也就是说它并不能破解你的wifi密码,而是当你装上这个软件以后,他会将你手机上连接过的wifi密码和路由器的物理地址分享到服务器上。用的人越多,其汇集的wifi信息就越多。当你用万能钥匙来连接一个新的无线网络时候,wifi万能钥匙就开始根据得到的wifi路由器信息到服务器中查找,如果有这个wifi的密码信息,你就可以连接上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是无论如何也连不上的。

知道了其工作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症解决了。首先可以删除这个软件。但是这个几乎没用处。因为你的wifi不光你一个人用,肯定家人、亲戚朋友都用过。只要他们有一台手机有这个软件,你的一切都是徒劳。

下面介绍两种方法:

1、在路由器里设置MAC地址过滤,只允许指定的MAC地址设备连接。这样其他任即使知道密码在连接的时候也会被路由器拒绝。具体操作我的空间里就有。但是这个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2、直接关闭wifi的广播功能,这样的话其他人根本无法搜索到你的wifi信息,也就无法连接了。这是最简单的方法。自己连接的时候选择“手动连接”,输入wifi的ssid,也就是wifi名字,再输入密码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A:
多年前也玩这个,现在不玩了,现在谁家没WiFi?我家密码都很多年不改了,只要路由器足够强大,那点客户端根本不是问题。最多设置好QOS即可。

网友:
没错,就是关闭广播

网友B:
你一直以为装电信宽带送你一个无线路由是因为电信感恩客户,其实就是用你家电然后,,,,,,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也玩这个,现在不玩了,现在谁家没WiFi?我家密码都很多年不改了,只要路由器足够强大,那点客户端根 ...

现在的网速不用设置QOS了,资源占比不说,还会拖一定的速度

网友:
动态密码软件,一天一换。

网友:
欢迎来蹭,,就算没密码也没人来蹭了。。

网友C:
只要用你家无线的人的手机没装过wifi万能钥匙就没人能连你家无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用你家无线的人的手机没装过wifi万能钥匙就没人能连你家无线

很多人出门在外,还是要用到这个软件的,有些亲戚朋友过来,你也不可能不告诉他们WiFi密码,泄密是不可避免,所以QOS才是王道

网友:
本来被蹭个网没什么的,关键出了钱的正主反被蹭的没网速,隐私还有可能泄露····这就不好了~!
这招用了很多年了~
弄MAC是不是有点麻烦?朋友啊亲戚啊什么的,人来人走··

网友:
既然路由器已经这么便宜了,比较好的办法是,自己家里固定的人用一级路由,隐藏ssid

又另外设置一个小功率的二级路由(只在客厅有效,信号弱,隔壁还偷不到那种),把SSID和密码设置好,贴在墙上,客人来了就开,走了就关。

网友:
MAC太麻烦了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路由有“访客网络”独立的SSID和密码,有带宽设置 但不能与主网上设备互访。一般来坐客的用那个就行,就不用怕你的下载机硬盘被别人扫描出来了。   缺点是吃U, 吃内存,影响WIFI信号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直以为装电信宽带送你一个无线路由是因为电信感恩客户,其实就是用你家电然后,,,,,,你懂的 ...

还真有的 运营商路由器 带挖矿/做节点 用的...

网友:
还是农村的网速好    WIFI密码几年都没有设密码了

网友:
那段宽带没普及的时候,的确是不胜其扰。蹭网就蹭网,固定能蹭到一般都是左邻右舍,也不多大事。只是有些人不自觉,那时带宽又不大,才12M,老是看视频或者下载,网络就卡。后来就弄了个支持WEB二次认证的路由器,连接上后还需要输一遍账户、密码。彻底断了蹭网的。现在不用了,在移动的推广下,大部分家庭都有了宽带。

网友:
一般家里不是店铺, 来来往往没那么多人。

以前web认证的wifi, 可以被破解的时候, 就可行的方法:

  lan口的ip段设成比较怪的, 非常见的, 比如10.18.8.x    然后关闭dhcp。。电脑手机的ip用手工设好。。

网友:
貌似现在酒店用的是小功率的定向式的wifi 覆盖范围很小。。 这种方法也不错

其实如果自家的手机电脑都支持5G 频段, 把2.4G关掉, 只开5G频段, AC的覆盖范围也是很小的范围。。  如果有个别老机只支持2.4G, 那就在lan口上再挂个2.4g的AP, 再mac白名单。。就彻底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有线路由器+挂多个房间用的小功率的AP。。这种方法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好无语,你们难道路由器都没有访客网络功能?直接设置一个,还带限速的,而且还能隔离。距离远点的话无线连接速率都很低的啊,那点宽带占用比玩客云差远了。

网友:
只要你路由器管理界面(显示MAC地址的截图),在万能钥匙里边提交上去。他们后台会手动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