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山上的四瓣野花

楼主(2019-10-11):
山上树多,野花就少
难得看见四瓣大花的,拍一个

雄蕊很有特色

管状花心

雌蕊吊着

搜了下,貌似叫捻子花,不知道学名
谢谢观赏!

网友A:
朝天罐 (野牡丹科、金锦香属灌木)

网友B:
我这里似乎叫“地稔”。

地菍 (桃金娘目野牡丹科植物)

同义词 地稔一般指地菍(桃金娘目野牡丹科植物)

地菍(拉丁文名:Melastoma dodecandrum Lour. ),是野牡丹科、野牡丹属的匍匐状小灌木,长10-30厘米;幼时被糙伏毛,以后无毛;叶片坚纸质,卵形或椭圆形;聚伞花序,顶生,花瓣淡紫红色至紫红色,菱状倒卵形,花期5-7月,果期7-9月。
地菍是一种集药用、观赏和保健于一体的优良地被植物,地稔果实为球状浆果, 直径在 0.5-1.5厘米,每年7-9月份分批成熟,成熟的果实外皮深紫色,果肉酸甜呈红色,也是良好的天然红色素原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朝天罐 (野牡丹科、金锦香属灌木)

谢谢指点,朝天罐这个名字真接地气

网友C:
十字花科都是四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似乎叫“地稔”。

偶看应该不是地捻,至少花的外观形态就不同(花多一瓣)

网友D:
照片拍的很漂亮,的,第2张和第10张,有单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花科都是四瓣的

十字花科的花都比较小嘛,这个有栀子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拍的很漂亮,的,第2张和第10张,有单反的效果,

手机在光线好的情况下效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