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cket_man_8的T12收到

楼主(2019-10-11):
早上收到,因为手柄和烙铁芯还没买,只能先焊上电源线,点亮一下。
第一次用T12,怎样调整也不懂。希望rocket_man_8给个设置说明。
现在是点亮,能调出几个介面,可能是没接手柄,参数都不能调。
rocket_man_8:没接手柄,这些显示是否正常?用的12V电源。

网友A:
很好呀!和楼主一起学习一下!楼主私密下链接吧!

网友B:
25块包邮,不错了,

能够集成到手柄中去那该多好!

网友:
楼主这拍照水平比作者的拍照水平好太多了,具体接线参考一下,直接接T12不就行了…

网友:
哪里买的?我也想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呀!和楼主一起学习一下!楼主私密下链接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eaf2e8dgMo3iF&id=603331747263&_u=bndlpch5998

网友:
这还能接936手柄呢?

网友C:
这个板子固定很蛋疼,不用其他的东西固定的话屏幕跟面板肯定会有缝隙的,说明书里没有设置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固定很蛋疼,不用其他的东西固定的话屏幕跟面板肯定会有缝隙的,说明书里没有设置的说明? ...

固定是成问题,编码器高于屏,编码器没螺母,以后得将编码器拆下,分开安装。板子没有使用说明书,只有你发的那个接线说明

网友:
能用936手柄,还行

楼主:
为了编码器螺母,再买个编码器,一元多点包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块包邮,不错了,

能够集成到手柄中去那该多好!

8块邮费,哪里包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块邮费,哪里包邮了

你要说明你是论坛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8块邮费,哪里包邮了

联系客服,大声惨叫“数码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