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华为P10PLUS 维修更换面板玻璃后,后摄像头无法打开,打开就黑屏

楼主(2019-10-11):
华为P10PLUS 维修更换面板玻璃后,打开相机,就显示相机界面,但是里面是黑的,手机横过来,里面的图标额可以跟着动,但是退不出来,也无法切换前置摄像头,清理后台关闭相机后才可以退出,用微信视频可以调出前置摄像头正常,维修店给换个摄像头试了仍然不行,请大佬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万分感谢!!

网友:
摄像头插座附近搞断线了?

楼主:
不知道呢,准备自己拆开查查排线插口

网友:
估计不是排线,就是线座儿的毛病

网友:
外屏换好了,可主板给拆坏了~

楼主:
主要是换屏,摄像头里不动不拆,不知道怎么就坏了

网友:
插好,恢复一次出厂设置看看,可能就好了,有些摄像头第一次没有识别到,后面是一直识别不到的,恢复出厂设置会重新识别,你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模棱两可,两种可能,1,屏摔坏时主板同时被摔出暗伤或者明伤。2,换屏时弄坏主板。第1种可能性占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