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中意恒信扬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ZY-3000H(17)排队叫号机,带加密狗

楼主(2019-10-11):
如题,排队叫机号,也是近些年来的新兴产物了吧,可以合理安排排队时间.内部是由PC+刷卡器+身份证阅读机构成.拆开大家看看吧本层,主要是外观、底层供电、功放以及加密狗部分

楼主:
沙发,PC部分,貌似是D425的一体主板,显示器是RTD2270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标准的组装显示器配置,另外再配上触摸组件,热敏纸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整机完成。

网友:
是屏幕坏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不错,是换了个屏么

网友:
里面自带公牛插排???第一次见这种的,厉害

网友:
这就是个模块化产品。。。。。一个个拼凑起来,毫无技术含量

网友:
还是软件值钱啊!

网友:
虽然技术含量不高,各类配件组装的,但卖的很贵。因为是采购价格大家都懂的

网友:
银行的  取款机也是用类似组装,         但技术性和可靠性要求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好像也是硬件不值钱,但是软件和耐用测试等很值钱。

网友:
机器配置不值钱,贵就贵在特殊用途和回扣很高。

网友:
软件和集采贵啊!

网友:
第二张图是屏幕问题吗?

楼主:
是的,换了个屏,修复.

网友A:
感觉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以前我们学校机房刷卡,学生证注册都有这个东西
信息工程学院的老师们自己攒的,软件都是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以前我们学校机房刷卡,学生证注册都有这个东西
信息工程学院的老师们自己攒的 ...

是的,硬件都是通用的,就是那个盒子里的软件值钱。

网友:
都是采购的,估计还是windows平台,模块堆叠,主要是pc软件了,如果联网就加一个数据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