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一下这个山寨一体机硬盘接口

楼主(2019-10-11):
原来的msata硬盘坏了,想装个sata硬盘,不知道那个是硬盘的电源接口

网友A:
左上角那个方的就是,你可以弄个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那个方的就是,你可以弄个转接线

好的谢谢,我问问卖线的商家有没有专用线吧

网友:
随便哪里引出12v和5V不就行了?

网友B:
看图上的标注,买两条转接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上的标注,买两条转接线就行了

谢谢,找到这个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