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高手给设计个电路图

楼主(2019-10-11):
求高手给设计个电路图,配件我自己购买

给老婆买的电瓶车gova发现没转向灯,觉得没有转向灯安全没保障,打算改装下

买个了个配套的带转向开关的手柄,发现开关是点控的,也就是按住通路,松开断路

想请高手帮忙设计个电路,

按左方向,左灯亮个15S,切断其它电路灯

按右方向,右灯亮个15S,切断其它电路灯

按中间键,双闪亮个15S,切断其它电路灯

输入电源12V

楼主:
最好再加一个 转向60度切断左右方向灯,哈哈

网友:
我觉得这样还是换个符合要求的电动车比较靠谱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没买一个合适的握把  —— 带转向灯控制开关的那种

网友:
买个延时开关模块,用你现在的按键按下延时几秒,在接个转向灯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B:
买个车把啊,带转向开关的那种,然后自己接转向灯就简单了

网友:
就是说,没买对,,,,再买

网友:
买个继电器+将压板改一下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车把啊,带转向开关的那种,然后自己接转向灯就简单了

原本就是这么打算的,可惜配套把手转向开关是点控的,不是直接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没买一个合适的握把  —— 带转向灯控制开关的那种

配套握把只有一种

网友:
还是重新买个正确 的车把省钱而且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套握把只有一种

不可能只有一种的,只要跟车把铁管外径一致的就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只有一种的,只要跟车把铁管外径一致的就能装上。

因为还有其它开关的

楼主:
有没有高人在,帮忙下

网友C:
买三个这种模块(12v延时断电继电器模块)就可以实现你要的这三种功能,如果只要左右买两个就可以了,如果原车没有闪光灯模块需单买一个12v闪光灯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三个这种模块(12v延时断电继电器模块)就可以实现你要的这三种功能,如果只要左右买两个就可以了,如果 ...

已经买了3个,打算用2个,然后双闪开关接个继电器来控制总的12V电路,来实现控制断开电源

其实这样有个弊端,就是左闪的同时开右闪就会变成双闪,所以把中间的双闪按钮变成切断电源

楼主:
还望高手帮忙实现主贴中的功能,感激不尽

网友:
你的控制开关没说清是用什么样的?是开关试的还是点动试的轻触开关?如果开关式的做延时不如点动开关做延时好用,开关式试手动控制开关复位,点动式则是按一下启动 ,过一会自动断电,下次启动也是按一下就启动,一直循环。

网友D:
你把转向开关的原理图画出来吧,特别是开关的构造,这关系到改造方案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转向开关的原理图画出来吧,特别是开关的构造,这关系到改造方案的选择。 ...

开关类似于点按钮开关,按一下就弹回去,没有没有常闭状态,不按是常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