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个220V转12V电源,输出端这个元件是啥

楼主(2019-10-11):
这个帖子里提到的垃圾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81610&extra=

想买个电源板子替换掉原来的板子,但是新买的板子大了一点,就想把边缘磨掉一点

貌似磨到了电路

这是板子全貌

输出端,接线位置左边,被黑色热缩管套住的一个元件,这是啥元件?

板子背面,红框里就是那个元件,蓝框里被磨掉一半。这个元件的一个脚和输出正极连接,连线被磨掉了一部分。

电源通电后还是正常输出,但是有点不放心
请问各位大侠,被磨掉的这部分影响大不大?是否需要再焊一根飞线加固一下?

网友:
是电感的吧

网友:
输出滤波
最好飞根粗线

网友:
传说中的铜保险丝

网友:
那只是一个电感而已

网友:
电感,滤波的

网友:
输出CLC滤波结构,黑色的当然是电感啦,铜箔磨掉了一部分不能过大电流,最好找根粗点的线飞线增强一下。

网友:
红框是输出滤波电感
蓝框里的线正好是输出电感的连线,走大电流的,必须飞线加强,粗线,正好有焊盘

网友:
电流不大接不接线都可以,实在不放心可以按红线接一条线。那个是带磁芯滤波电感。磨掉点就磨掉点,没事,莫慌,一切都还在掌控之中!

网友:
磁芯电感,就是在磁棒上绕铜线(也有铝线)的电感,和电容组合,起到稳压滤波作用

网友:
电感,减少输出纹波

网友:
是电感,起稳压和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