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威克士20V锂电池加电量显示功能

楼主(2019-10-11):
电池本来不带电量显示的,但这样不方便,看不到还剩多少电量了,于是自己就加了一个,请看图

网友A:
来个电路图 改天我也仿照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电路图 改天我也仿照个谢谢

有个狗屁电路图,你把威克士专用的电量显示板搞一个,在想办法改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0-05-02):
高能。赞有一个

网友(2020-11-08):
你这个电量是常量的?

网友:
威克士有现成的电量指示面板的。如果连壳子都懒得打磨的话,只需要买个电量检测面板位置的新壳子,直接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