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红米note3,更换电池

楼主(2019-10-11):
同事的一款老手机后盖和屏幕裂开,屏幕有点弯曲,怀疑电池鼓包,拆开后发现果然电池已鼓包。

后盖无螺丝,先取下卡槽,直接撬开

撬开,靠近卡槽这边,有一条后盖指纹模块连接到主板的排线

取下电池排线

网友A:
我的荣耀6X也是电池鼓了把屏幕顶裂了

网友:
鼓这么大,安慰。
顺便安慰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荣耀6X也是电池鼓了把屏幕顶裂了

有点迹象就该拆了换了,这就亏大了

网友:
还是老手机好啊!更换电池非常方便!我的乐2都不知道怎么换电池呢!

网友:
现在要换高通855手机的话,一定要买塑料屏幕面板,不仅比蓝宝石便宜,而且不用担心自动裂开。

网友:
我的note5,也是这样的后盖,好难开后盖,后盖拆废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