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USB电压电流测试仪坏了,质量太差了

楼主(2019-10-11):
各位帮助看看,是啥毛病,能修好吗?好好的在测量充电,突然就乱码了。卖家不给修。

网友:
这个不太好搞吧,有可能是固件问题,换个睿登的吧

网友:
先看看板子背面有没有元件发热什么的,排除供电波动。不然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个便宜的usb测试仪,越用偏差越大

网友:
显示缺笔画,应该是屏幕哪个脚接触不良吧

网友:
和我手上的一样,还好没坏。

网友:
显示屏所有脚都补焊一遍,还不行扔了买睿登....

网友:
先试试补焊屏幕和单片机等引脚,实在不行再买一个。我以前买过两三个,有一个容量存储故障,一插上就显示FULL容量时间。

网友:
这种太老了,不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晚上测试下。是闪,不是缺笔画。

网友A:
这就是个玩具,买块万用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个玩具,买块万用表吧

有万用表,这个测电池容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