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无牌蓝牙耳机 感觉是单声道 有懂的大神没有

楼主(2019-10-11):
偶的蓝牙耳机一枚

本来想拆开接线连接到音箱上使用,打开一看,感觉是单声道

有知道这个芯片的大神没有

网友:
板上已经标记的很清楚了,Mono ---- 单声道的

网友A:
有可能是单声道的 可以找一首立体声强的试试 比如一会只左声道响一会只右声道响的

网友:
用料一般,马马虎虎

网友:
据说:这个TBC8059746应该是磨字后打标的。
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单声道的 可以找一首立体声强的试试 比如一会只左声道响一会只右声道响的 ...

这个试过了 ,里面两只耳机的连线都是焊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