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希玛ncv感应测电笔ST100拆解绘制原理图并小改一些缺陷

楼主(2019-10-11):
8块多钱撸的SmartSensor ST100,之前好多坛友也都撸过。发现测量时所有灯泡随着滴滴声明暗闪烁,指示效果也不好,于是拆开改造一下。

SmartSensor ST100

SmartSensor ST100

型号SmartSensor ST100

SmartSensor ST100

SmartSensor ST100

两粒7号

灯泡

探头

电池盖

拿下来

拆掉面板

这个可费了劲儿了,敲时用力过猛有点破相。

板子

输入反接保护电路,用一颗电阻限流

各元件功用,改灵敏度可以动r4,增大降低 ,减小增加,也可以红框内焊一颗电阻分压调整(这样只能减小),有强迫症的可以加个贴片电位器,这样适用范围更广更灵活。

无字芯片应该是专用芯片,并不是单片机或者4011之类,因为内部集成了放大检测电路。

仨按键

各种指示灯,左面俩并列的是电源(白)和感应指示(红),右面四颗是强度指示。

反面

喇叭和天线

跑了一下电路图,反接保护靠r1和二极管实现,正接二极管截止,r1限流后供电,反接二极管导通钳位输入电压为-0.7v,从而保护后面电路。不过这样一来,正常工作的时候由于电阻r1的限流作用,导致检测时输入电压不稳波动,内部又没稳压电路导致led指示灯和照明灯随滴滴声明暗变化(蜂鸣器周期震荡带来的负载较为剧烈的变化使输入电压不稳),天线靠一颗电阻(r4)衰减后进入ic内部放大,通过内部比较器控制led指示条指示强度。

为了简化修改成本,我把r1直接短连了,取消反接保护(对于我来说没有装反电池的概率,注意这个反接保护不是串联二极管,而是加个电阻和二极管反并,没有二极管压降的影响,详细参见上面电路图),短路r1后测试led明暗变化现象大幅改善(随机的垃圾电池还是能看到一点点闪烁,不过和之前比强很多)。
有坛友说你短路r1会造成耗电,还是请仔细看原理图,r1的阻值只有9欧,负载等效阻抗远大于它,所以根据欧姆定律r1的有无对耗电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它的作用只是反接时和二极管形成回路时的钳位限流,正接有无不会对后面电路造成影响。

一块海绵条

塞这里,隔绝电源和sen指示灯通过红色面板漏光。上面单独开了一个孔用来指示pow和sen(因为这俩灯之前被挡在里面光根本就透不出来,只能靠探头透明亚克力壳子看到一点)

再做个海绵框,4个led关小黑屋,防止串光(虽然前面板有隔断,但是长度不够,效果很差)。

扣上试试,对位良好。

坛友发现了吧,4颗led开5个孔 要说错位这错的离谱了,严重设计失误。
底部小孔涂红,直接弃用,本来就4颗信号强度led 却开了五个孔,上面的电源灯被挡在面板下

然后再塞个海绵条

装好看看效果,这个是电源指示,顶部圆孔还加了个导光柱,效果好很多。

一格灵信号时,各led光线不再串门。

两格

三格

满格,可以较为清晰的分辨信号强度了。

测试一下效果,零线一格(调到低灵敏度,这个两档灵敏度调节)。
有坛友说插座一般不都是左零右火吗?
这里再次说明一下,
按照规范是这样但是我这里测试时为了拍摄取景方便墙插和插座之间用了延长线(这个插排线很短),连接时没有刻意区分零火线,所以你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墙插和插排接线都是正确的,决定插排开关零线火线的条件只是中间的延长线插接正反,所以不要再质疑你这插座接线错误了(这个不是我制造的,厂家也没接错,就算错了我也没心思去改这个,我不会蠢到用手去验证单刀开关到底断了哪根线,也不会盲目相信规范(规范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遵守,因此不可靠)依靠单刀开关来做安全保护,那是漏保的活儿,也谢谢你们的好意),挨个解释很累特此加一段红字!!!

火线三格

关闭插座开关

无论哪个孔都四格,无法分辨零火线。

看这个图分析原因,人拿着笔(下图也许是根棒子)戳L N,由于人站在地面和大地等电位,大地和n等电位(基本) ,就相当于把人体接到n 此时人体相当于一根导线,拿着测试笔戳插座,如果此时开关闭合,戳到零线由于和人体等电位,此时不报警(实际多少会感应一些电压亮一两格),戳到火线形成电流回路,测试笔四格点亮,两个比较判定火线。 开关关闭,由于插座led和电阻对于微电流高内阻测试设备来说相当于短路,这样火线通过led和电阻将插座零线短连,所以对于测试笔来说两个插座孔都是一样的电位,于是不能分辨带灯插座关闭开关时的情况。
所以分辨这类插座要开关闭合再测试。
有坛友说为啥不断火线,下图断零线也是便于分析理解,断火线也不影响这个结果,但比较费时解释,所以用断零线来说明。

并列线零火分辨,左面线火线。

右面零线

断线测试也是好用的,前提灵敏度不要太高。墙内走线探测未果,原因,如果墙内线埋设较深,电线辐射信号被墙体(大地)屏蔽很多,至少这只笔的最高灵敏度是感应不到的,也许提高一下灵敏度有可能。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优秀文章,前排围观

网友B:
有个福禄克送的,看着做工还行,装电试一次就丢一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秀文章,前排围观

兄弟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福禄克送的,看着做工还行,装电试一次就丢一边去了。

福禄克以前高过1元抢购,连3天愣是1秒售罄~

楼主:
能凑合用~

网友C:
优秀文章!前排占位出租。这个价格,值得入手。

网友D:
大婶居然拆开了,上次偶就没弄得开
还有这个板子和壳子根本不匹配,也不知道设计工程师被扣奖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秀文章!前排占位出租。这个价格,值得入手。

我也是看不贵才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居然拆开了,上次偶就没弄得开
还有这个板子和壳子根本不匹配,也不知道设计工程师被扣奖金没 ...

也费了老劲了,撬撸砸全不受,最后大力出奇迹弄了个破相

网友E:
哈哈,看了这个感觉没有手指头,测试准确

网友F:
就喜欢看大神拆解+原理图+讲解

网友G:
设计奇葩,居然还能上市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了这个感觉没有手指头,测试准确

人肉测试貌似镇流器小子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喜欢看大神拆解+原理图+讲解

嘿嘿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计奇葩,居然还能上市卖

这个东西就是赶工出来能凑合用的廉价商品,厂家只在乎投入和产出和开发周期,完全不顾及用户体验,有问题都不带修正的~

网友:
不容易,真不错,可惜不能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