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问ICL7107 —— 外部基准 生搬硬套行不行?

楼主(2019-10-11):
小白折腾7107  断断续续好久了,幸好有些帖子可以学习   但还是一头雾水

想做欧姆表   参考的是这个图:

当初买的是电压表套件  资料图很凌乱,

外围有431部分

又找了个参考图    :

一对比  脑子又凌乱了,如果接外部基准   32脚和35脚要接在一起

欧姆表不适合增加外部基准?  请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不是一个原理,当然不一样了,看你做什么了,是毫欧表吗?还是欧姆表,欧姆表做着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原理,当然不一样了,看你做什么了,是毫欧表吗?还是欧姆表,欧姆表做着有意义吗? ...

就是毫欧表

网友A:
毫欧表,比例法的,基本不需要基准,更不需要外接,标准电阻1欧姆接的就是基准两脚,以它的压降为基准,当然差不多就行,电压、电流都不要求很精准,只要这个电阻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欧表,比例法的,基本不需要基准,更不需要外接,标准电阻1欧姆接的就是基准两脚,以它的压降为基准, ...

原来如此呀

再问下X宝上50RMB左右的成品晶体管测试仪  测电阻精度能达到多少?
电路和程序是先进的  但所用的元件就不一定了
买过1个
手头没有强大的仪器  都不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呀

再问下X宝上50RMB左右的成品晶体管测试仪  测电阻精度能达到多少?

这东西谈不上精度吧,我感觉,我买的是20多的,50多的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呀

再问下X宝上50RMB左右的成品晶体管测试仪  测电阻精度能达到多少?

你看他电阻测试说明书里写了精度指标了么,没写就是没精度

网友B:
测量电压、电流是测量端与基准电压比较;

测量电阻是测量端与基准电阻比较

网友:
还是论坛的表哥回答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压、电流是测量端与基准电压比较;

测量电阻是测量端与基准电阻比较 ...

透彻

7107可玩性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谈不上精度吧,我感觉,我买的是20多的,50多的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

这种东西也算是个模块吧
批量涉及制板贴片厂、元件采购、成品测试。。。
相信我  差别大着呢

网友:
人艰不拆说的不错,比例法,毫欧表的精度在于那个1欧姆电阻的精度,这个电阻的精度越高测量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