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G70F23CN2P-BM(S0)微波炉维修

楼主(2019-10-11):
同事的一台格兰仕微波炉,通电,薄膜开关面板不亮灯、无法操作。拆开控制板直观检查,MAIN的继电器常开端打火严重,板子上有熏黑的痕迹。换了个型号为JD2-1A的继电器,试着通电,故障现象没有变化。考虑到面板不亮,重点检查线路板的供电,仔细一看,这个线路板上面嫁接了一个小板。试着检测,整流的四个二极管,击穿了两个,用两个IN4007换上;供电的L、N线路铜箔也因二极管击穿被烧光了,清理以后,用两根细线分别把L、N线路接好,再次通电试机,面板灯亮了,但通电就自动启动,启动键按动后,有“嘀嘀”的提示音,但功能不正常,门打开以后会停止。看来,还是有故障,可能是继电器有粘连。把余下的两个继电器一并更换后,一切都正常了。事后,用12VDC测试继电器,打火的彻底坏了、另一个通断一切正常、声音清脆,第三个通断感觉也正常,但不是太干脆,好象粘粘乎乎的,坏的就是它了。

网友:
没错没错,洗衣机也是继电器容易出事

网友:
触点拉弧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