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详解飞利浦电动牙刷拆机换新版密封圈

楼主(2019-10-11):
为什么要换密封圈
飞利浦电动牙刷因为符合国人的喜好和刷牙习惯,市场占有率很高。但是大家也都诟病它的寿命,几乎是两年必坏,运气好可以换新,点背的过了保就悲催了。

损坏的原因就是防水密封圈。橡胶密封圈上滋生细菌后腐蚀穿孔漏水--损坏。那为什么会大量滋生细菌呢?主要是旧版密封圈结构不合理造成凹槽和缝隙藏污纳垢,给细菌一温床。新版密封圈做了优化外观平滑没有死角,容易清洁,抑制了细菌的大量繁殖,就提高了牙刷的寿命。

所以现在买飞利浦牙刷一定要买是新版密封圈的,手头上的过保的没有坏的牙刷有能力的话最好换成新版密封圈。
\
先说说拆机
飞利浦电动牙刷拆机要想做到无损,是要一定技巧的。说明书上的拆解说明是让你牙刷报废时拆电池的,是不考虑后果的有损拆机。网友的直接怼振动杆的方法虽然可以看似无损拆解,但是这样是有隐患的。

正确的方法就是用塑料撬棒撬底盖,掌握好力度基本可以完美拆解。

如果你的是HX67xx等外壳带橡胶的机型是可以用金属撬棒的(边缘即使毛了也被橡胶套盖住了看不见),金属撬棒更好发力。

这张图告诉你为什么不要直接怼振动杆,飞利浦有防松脱设计,硬怼会有可能损坏外壳造成牙刷装配不紧密。

换密封圈
推荐直接换振动杆总成,为什么下面会说。

先拆除旧振动杆总成:

旧版的密封圈太薄了几乎透明,这里是细菌最容易滋生的地方,很容易腐蚀穿孔。

新版的振动杆总成,tb搜索   飞利浦牙刷配件 新款密封圈  金属杆

飞利浦现在才改进密封圈,松下的牙刷前好几年就是这种结构了,而且是不锈钢束紧弹簧,比飞利浦的小黑圈强的多

拆除旧的振动杆,就一颗螺丝,注意螺丝是上过紧固剂的需要较大的力。

如果觉得振动杆总成太贵,是可以只换密封圈的。但是看图,旧版的振动杆有凸起,新密封圈安装时较困难,容易使密封性变差。所以有条件的最好换总成。

固定螺丝要上紧固剂,不然用半年就松掉了。(没有用502也行不过以后就拆不了啦)

螺丝紧固剂实际上就是厌氧胶,螺丝拧紧后螺纹处没有空气了就凝固了。

反正已经拆了,就顺便在电路板上涂了透明的704密封胶,漏水也不怕了。

如果你不想换新版密封圈,可以用704胶把凹槽和缝隙处理一下,也能好一点。

总结
飞利浦用了好几年的坑爹密封圈终于改进了,大家的旧牙刷最好换了可以延长它的生命。

但是要吐槽一下飞利浦,现在天猫官网上出售的HX67xx、HX93xx、HX66xx、HX63xx、HX62xx、HX89xx、还是旧版密封圈,只有新版的HX68xx、HX99xx、HX6511是新密封圈。你的库存就多着呢?

挑战过保即坏魔咒~拆修飞利浦高端电动牙刷HX992W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467

网友A:
感觉防水重点不对啊 我拆的几个进水机芯 都是防水圈和外壳接触的地方进水的 难道我拆的少样本种类不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防水重点不对啊 我拆的几个进水机芯 都是防水圈和外壳接触的地方进水的 难道我拆的少样本种类不丰富? ...

那里也是一个弱点,和用户习惯有关,就是比较勤快的经常擦拭牙刷,飞利浦密封圈太薄了,而且由于小白帽盖住了大部分,露出的就是那里无意中就烂了。另外一就是机芯装配不够紧密的问题,一般都是返修机卡扣不紧了,可以涂点密封胶解决。

网友:
这配件也能够到很牛

网友B:
牛掰,有需求就有有市场啊。有新版配件真幸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有需求就有有市场啊。有新版配件真幸福

都要感谢万能的tb

网友C:
就我一个人看见快乐汽球吗, 这货多少钱进,刚才看tb要14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一个人看见快乐汽球吗, 这货多少钱进,刚才看tb要1499

hx9120是刷柄的型号,整机叫hx9192 平时价格五六百,活动时488

网友D:
现在用的康佳的电动牙刷感觉不咋滴,啥时候换个飞利浦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康佳的电动牙刷感觉不咋滴,啥时候换个飞利浦的看看。

国产的也不算太差,像贝医生、欧可林、KKC(海尔)、素士等性价比高呀。只要别买假洋牌子的高价货就不算太坑。

网友:
做记录,回头估计用得上

网友E:
6511也是新版的密封圈吗...可以啊

网友F:
刷头似乎不匹配了吧

网友:
刚买回来62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头似乎不匹配了吧

振动杆头部插刷头的部分是一样的,都是飞利浦自己的配件怎能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11也是新版的密封圈吗...可以啊

问题是现在卖的货新旧版都有,你买的时候看运气。

HX6511飞利浦牙刷入门首选

楼主:
HX6215的振动电机和主流、高端的型号的电机是不一样的。

是这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hx9120是刷柄的型号,整机叫hx9192 平时价格五六百,活动时488

在天猫店吗,没看见官方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天猫店吗,没看见官方卖

不好意思看错了,刚才回复错了。
有啊,第三方,也是全国联保两年换新(记得要发票,现在飞利浦没有发票不给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