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电流烧机法修个录像机

楼主(2019-10-11):
没拍什么照片,,,,插上原装电源打嗝。。。。大电流解决,一个破电容。断定是主板稳压芯片附近的电路问题

维修项目

好像是24路机还是32来着。。。

找个大电流电源

这边有两个ti电源芯片

看看这边

还有一个,也是同样型号的ti。刚才已经烧完才拍照的,所以那个电容已经有个洞

放大看看,刚才烧的时候火花四溅,像放烟花一样。。。我看人家修手机的视频都是变成一个红色,然后就没了, ,为什么我的还能放烟花。。。

正常了

网友: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烟花!

网友:
烧鸡法要注意什么

网友:
你的电流过于大了

网友A:
这个时候有个可调电源就方便了,设定电压1V,电流最大,也不怕烧坏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有个可调电源就方便了,设定电压1V,电流最大,也不怕烧坏东西

没用,我遇到一个电容短路的,就这么搞,结果烧不出来,可调电源直接拉低了电压,最后拆了好多零件才试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我遇到一个电容短路的,就这么搞,结果烧不出来,可调电源直接拉低了电压,最后拆了好多零件才试出来的. ...

我修过一个路由器就是这样找到短路的电容的,一般5A的电流再低的电压发热都能被感觉到,不行就多等一会

网友C:
看谁更坚挺了,修不好大不了再搭进去个电源

网友:
12v100a大电源接上直接看烟花

网友D:
应该是钽电容或MLCC吧,这两货坏了就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有个可调电源就方便了,设定电压1V,电流最大,也不怕烧坏东西

有个睿登5020,当时不在工作室,所以没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钽电容或MLCC吧,这两货坏了就短路

是mlcc。旁边还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谁更坚挺了,修不好大不了再搭进去个电源

当时确实挺怕的,20a电源接上去结果电源在哒哒哒响保护了,才没响两下,电容立马放花了

网友E:
应该弄个服务器电源12v 60a的,一下估计板子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弄个服务器电源12v 60a的,一下估计板子凉了

估计没用的,还是会放火花。放完火花就是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F:
华为海思3531+3532的,单片编码能力16xD1,8x720p,4x1080p,1x4k,主芯片 3531和编码芯片 3532之间用BT1120接口级联,这个应该是海康32路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为海思3531+3532的,单片编码能力16xD1,8x720p,4x1080p,1x4k,主芯片 3531和编码芯片 3532之间用BT1120接 ...

不知道是不是海思的,反正这个产品用了6、7年了。不支持萤石云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确实挺怕的,20a电源接上去结果电源在哒哒哒响保护了,才没响两下,电容立马放花了 ...

嘿嘿嘿嘿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海思的,反正这个产品用了6、7年了。不支持萤石云那种

低端都是华为海思的,这个有升级包升级一下就支持了,这个是运行Linux 2.6.38-9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端都是华为海思的,这个有升级包升级一下就支持了,这个是运行Linux 2.6.38-9的系统 ...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监控室都是没网的,用不上。下次再坏就归我了,到时候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