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康泰胎心监测仪

楼主(2019-10-11):
拆个胎心检测仪,我家二姑娘孕育当中买的,现在可以拆开看看了o(∩_∩)o 哈哈,正常数值应该是330左右

网友:
谢谢分享,里面这么多肉,至少值一张毛爷爷了

网友:
那两个半圆是压电陶瓷片?

网友A:
看产品好不好,看电池弹簧就能看出来,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产品好不好,看电池弹簧就能看出来,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零件

说得极是,从细节上,弹簧片 小螺丝就能看出一个产品的好坏。

网友:
里面的电路挺复杂的,电池盒设计不错,有一个带子利于取出电池。

网友:
看这么多钽电容就知道价格不便宜,,,抠成本的都换铝电或者陶瓷了。

网友:
都是奢侈品啊

网友:
怀孕的时候差点就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