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论坛拆客神器今天收到!外盒改装磁吸!大家看看我改的好不好!

楼主(2019-10-11):
论坛神器今天终于收到啦!我的小心脏狂跳不止呀!赶紧打开看看!顺便改装了一下!大家看看改的咋样?粘贴了好几个小磁铁!方便临时拆下的小螺丝有地方放!磁石正好吸住防止丢失!!上图吧!建议论坛是不是可以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改动确实很不错

网友:
666,会玩,拆壳子玩

网友:
点赞,好创意。

网友:
可以不错很好

网友:
简单、实用的好点子。

网友A(2020-04-09):
跟楼主的不谋而合,我的23合1也是这样搞的。拆掉的螺丝与要用的批头都可以吸在盒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的不谋而合,我的23合1也是这样搞的。拆掉的螺丝与要用的批头都可以吸在盒子上 ...

吸螺丝这做法好,小螺丝乱跑

网友:
我的是南旗23-1。盒子里有个小格子可以装小螺丝,格子有个小盖,我把小盖子中沾了块磁铁,盒子里也装了磁铁,这样关上盒子后把小盖子磁吸在盒子表面这样螺丝丢在小盖子里不会有打翻的情况,而批头就直接树立吸在盒子表面。就把当时要用的几支批头拿出来就行了。

网友:
今天刚买的南旗22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