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个问题,华为6108V9机顶盒里的刷机包,如何备份出来。

楼主(2019-10-11):
    和坛友们探讨个问题,华为6108V9机顶盒里的刷机包,如何备份出来。
   手头好几个6108V9,手头现成有个刷机包,但是刷完机后,遥控器不能使用。
   于是又要ROOT,然后插上鼠标,把遥控器的文件拷贝到机顶盒里才能使用。

   又没有方法,把刷好的机顶盒里的固件,备份或者提取出来,或者能直接拷贝到另一个机顶盒里。

  简单点的方法,或者什么软件?

网友A:
解包,替换文件,再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包,替换文件,再打包。

试了好多次,不知道是软件不行还是运气不好都没有成功。

网友:
只要搞定recovery,用万能的dd命令

网友:
型号一样的话,直接isp飞线字库备份写入就行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小白不懂,求详解。

网友(2024-08-09):
楼主在老站发的帖子6108v9刷机沙发桌面固件刷机成功后,设置操作码是多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8273&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