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11】拆刚到的西普尔SP218系列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0-11):
拆刚到的西普尔SP218系列电动车充电器。
看看还是很正规的。

楼主:
PD532A = KAPC4L139 = SP130H1 = PIC12F675单芯片8位微控制器

网友:
楼上已经给了型号。单片机款的充电器……

网友:
单片机是用来定时的

网友:
一看就是品牌产品

网友:
好东西,下次换西普尔充电器试试。

网友A:
现在新出的貌似都是这种MOS和电源IC一体的了,3842已经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貌似都是这种MOS和电源IC一体的了,3842已经不见了

你怎么看出是一体的来了?最大的那个散热片是给什么散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看出是一体的来了?最大的那个散热片是给什么散热的?

那个上面应该就是集MOS和电源管理IC一体的芯片了,因为高压端没有看到3842,所以应该是和MOS集成到一起去了,芯片的型号很有可能是TOP271EG,下面这个帖子有用这种芯片的充电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0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上面应该就是集MOS和电源管理IC一体的芯片了,因为高压端没有看到3842,所以应该是和MOS集成到一起去 ...

类似原来的后膜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高压部分的mos管换成集成了,看5个腿的就知道了

网友(2020-04-13):
这样子没办法改可调电源了吧

网友:
r1电阻值多大呢

网友:
做工规矩,到底是大厂产品

网友:
西普尔这种新的壳子没有以前的好了,感觉山寨的味道很油亮,以前的壳子细节都很好

网友:
西普尔SP218-60V,电源芯片是SP1602,找不到资料,跑线路和3842点像,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爱玛也用西普尔的充电器

网友(2020-08-20):
PD53X右侧,第二个棕色管子,上半部分有黑色,是不是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