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入手一块二手 服务器电源Dell F750E-S0 750W 脱机启动 3线咋接 ?

楼主(2019-10-11):
求助帖 新入手一块二手 服务器电源Dell F750E-S0 750W  脱机启动 3线咋接 ?

网友:
传送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06

我手里有个HP拆机的450W电源,用的是33K电阻短接,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这个可以问卖家

楼主(2020-01-02):
卖家 拒绝技术支持   继续求助 大家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服务器电源,也是各种求助如何脱机启动然而无解。
最神奇的是,无意中两根线短接,竟然启动了。
不负责的告诉楼主,这种电源保护很完善,大胆去短接任何两个控制脚(非输出脚)。总能成功启动。

楼主(2020-03-19):
帖子不要沉  继续求助

网友(2020-06-28):
我有这个,就是不能启动,搞好了嘛

楼主:
没搞定  继续 寻找高手 技术支持

网友(2020-07-28):
准备入手一个惠普1200瓦的 不知道能不能启动

网友:
不负责任瞎猜 先量宽的金手指和外壳短的是地 另外的是12v 小的金手指里找出地 差220v之后小金手指里面找12v的 可能是12vsb 或者开机信号

网友(2020-10-21):
我去 卖家都不给技术支持?

楼主:
店铺  已消失

楼主(2020-12-07):
继续  寻找大师 提供思路

网友A:
这个我搞过,过几天回去给你拍个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搞过,过几天回去给你拍个照片。

终于等到大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搞过,过几天回去给你拍个照片。

兄弟 分享下接线图 谢啦

网友B(2021-02-17):
是第一和第二还有第三腿连一起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B:
是第一和第二还有第三腿连一起

方便给个连线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分享下接线图 谢啦

您有dell服务器电源引脚定义了么?能发我一下么?谢谢

网友:
找一个1K的电阻,所有触电挨个短接,说不定就能启动。我以前有7-8个服务器电源,用这种方法试好了大部分,只有一个没有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