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坛子里的大神,帮忙看看转向助力泵的问题

楼主(2019-10-11):
我的13款经典福克斯,有个奇葩问题,凉车发动汽车时,转向助力泵会发出异响,有点像电钻一样的嗡嗡声,两种情况能消除异响:1.熄火后重新打火,有时候就不响了,如果还响,那就重复熄火打火动作(重复三次仍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停止,担心电瓶储电不够用)。
2.把方向盘打到底,如果还响,再把方向盘打到相反方向,打到底。(重复三次还不行就直接上道走了,开几公里、十几公里后会自动消失)

打方向盘的过程中,异响的频率有改变

论坛附件不支持视频流,问题就描述到这里,大家给支个招,看看怎么解决?
这款车的转向助力泵是老款的油压泵,上边是油壶,下边是油泵,外观图如图:

另外,质保期内产生的问题没处理好,过保后不给处理,我已经投诉厂家了,但是12315不给通过,谁文采好帮忙看看差在哪里了,站内连接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14&page=1#pid1977090

网友:
换呗,助力泵这种事关安全的零件,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先换油,不行就换泵

网友:
油换了也没用?

网友A:
基本是助力泵叶片磨损严重。换新的就好。

网友B:
一般都是油封与轴承首先磨损,轴承磨损大了,所连着的泵片移位磨损,造成冷车异响,带动后和热车后相对小点声音或者声音消失,这种一般可以先观察助力油,如果是很黑或者感觉很粘稠基本磨损已经比较大很难修复了,如果刚开始拆开检查磨损不大的情况下可以换轴承和油封有比较大的机会修复,一般都是建议换新的,因为这种泵不太贵,免得来回折腾。

网友:
换好,多个电机

网友:
还是更换个总成稳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油封与轴承首先磨损,轴承磨损大了,所连着的泵片移位磨损,造成冷车异响,带动后和热车后相对小点 ...

这个异响还有个更奇葩的问题,就是这几年都是冬天不怎么响,从春天开始一直响到秋天,但是过了国庆节,只响了一次。
这个泵在闲鱼二手的也要一千多,原厂新件要5000多,出保了,自费换太贵了。质保期内就有问题,我已经投诉厂家了。
听声音感觉是负载变大了,像电钻一样高频噪音,嗡嗡嗡的,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赌了呢?油管都漏油了,所以去年质保期内换油管时重新加的新助力油。今年夏天检修时拆下来过,又重新加的新油,所以油没问题,可能还是泵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助力泵叶片磨损严重。换新的就好。

我去修理店问过,老板说这东西没必要修,修好了也顶不了多久还坏,最好的方案是整个泵换新的。

楼主:
换过两次了  没有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修理店问过,老板说这东西没必要修,修好了也顶不了多久还坏,最好的方案是整个泵换新的。 ...

这年头基本都是直接换新的泵,没人会给你拆泵换里面的零件的。

楼主:
这个电机有点贵,二手的也要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助力泵叶片磨损严重。换新的就好。

叶片能单独换么?坛子里没有这方面的教程啊,哪个大神拆过写个教程吧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可能不是泵的问题.楼主说的让故障消失的办法1,2步骤,接近转向液压管路排气的流程.

如果转向助力的液压管路里有空气,或者液压油低温粘度过大,或者更换过副厂不合格的转向机和低压油管,都会出现楼主说的这种"冷车异响,热车正常"的现象.

可以做个试验:在热车没有异响的情况下,停车熄火,把助力泵油壶的盖子拧开,确保油面在上限位置,就这样开口放着.等再次冷车启动时,没有异响或者短暂异响然后消失,就可以确认,不是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两次了  没有用啊

刚熄火能听到转向电机的声音,刚着车的声音是不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异响还有个更奇葩的问题,就是这几年都是冬天不怎么响,从春天开始一直响到秋天,但是过了国庆节,只 ...

不需要的更何况根本不用5000那么贵,我建议你买品牌件好了,一千几百搞掂还有保修,这个只是坏了助力泵你所说的价格就是换反方向机总成+助力泵都不需要这个价格。我给你说说吧大约17年时以前26万下地的车电动方向机防尘套给老鼠咬了3个小洞,在广州连连暴雨进水了不知道到出问题的时候里面已经锈了,没修复意义了,因为出保了的车,4S报价6K ,如果不是出保索赔的话这个电动方向机是12000,其实水很深的,最后6K搞掂平均一小口2K,所以你说这个助力泵拆车都1K多那是肯定虚高了,新的副厂品牌件也就一K多而已,
因为换过油所以响声没那么严重,这个要关系到气温之类,一般都是冷车响,启动了转了一会页面泵磨热了一点后就没什么声了,因为是浸泡在油液里面的。

如果要皎洁原厂件,就找个靠谱的做配件的找原厂件,但是原厂件1.没保修,2多高仿,没这个渠道我不建议,价格你不够铁的朋友肯定杀你的,

网友C:
质保期内没处理好你现在差的时间太多了。你过了1年左右投诉还行呢,现在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保期内没处理好你现在差的时间太多了。你过了1年左右投诉还行呢,现在都几年了???
...

15年买的13款的车,18年过保,现在19年,才过一年多点,质保期内一直修这个问题,过保这一年也一直跑4S店确定问题原因,7月份才查到问题原因,然后7月到9月等处理结果,没等到结果,所以10月份才考虑投诉,所以这期间一点也没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更何况根本不用5000那么贵,我建议你买品牌件好了,一千几百搞掂还有保修,这个只是坏了助力泵你 ...

5000多是当地4S店报价,1000多是淘宝和闲鱼报价。4S店报价都是翻翻儿的。我先投诉他们,看看工商和质监这一块怎么处理